multisimA

楼主:
模电实验场效应管放大仿真实验中参数扫描分析中当前取值本应该是6.2,应该出现三条曲线,可是做了好多遍都出不来,求指导

当前值应该是6.2

当前值应该是6.2

应该有三条曲线

应该有三条曲线

网友:
首先要把仿真的图画对,,,
再打开软件的信号发生器,设置参数进行,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