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电源电压不稳定

楼主:
定制的脉冲电源,带感性负载,测试两端电压,呈现电压倾斜且出现图示的杂波的情况,求助有好的解决措施没?

网友A:
这要看该电源的设计,增强滤波可以部分改善,但要可以加才行。通常的电源不是为感性负载设计,所以找合适的电源很重要,尤其是大功率电源。另外,示波器上显示的测试波形未必是电源产生的,也可能来自负载侧,不见得一定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该电源的设计,增强滤波可以部分改善,但要可以加才行。通常的电源不是为感性负载设计,所以找合适的 ...

谢谢回复,这是做研究定制的电源,使用功率大概在3KW左右,频率在10-20赫兹,想达到的效果是在感性负载情况下电压尽量稳定,您说的增强滤波方案,我在电源输出和负载间加滤波可行么?

网友:
既然是定制的电源,当然应该找厂家处理此问题。为什么你去处理?
连该脉冲电源性能参数和负载参数都不说,怎么可能“有好的解决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这是做研究定制的电源,使用功率大概在3KW左右,频率在10-20赫兹,想达到的效果是在感性负载情 ...

前面都说了,这个要看是否可以加,没有具体设计信息,无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