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功耗测量

楼主:
一些通信设备如手机,怎么去测试其功耗,并且能够得出其平均电流、峰值电流?

网友A:
在电源回路中串入电流表,取得各个工况下的电流参数配合电源电压进行计算,但此法需要电流表具有足够低的内阻,因为手机在不同工况下的功耗差别很大,而常规万用表的电流档无法快速切换。所以,更好的办法是在电源回路里串入一个低值电阻,然后通过测量压降来推算电流,这需要自行搭建一个测量系统。
当然,使用前者可以分多次测量,但只能得出每种工况的平均电流,后者则需要付出不少工作量和成本,看你是个案玩玩还是需要精确获知了。

网友B:
通信设备功耗主要分静态功耗,和工作功耗
若指手机功耗,还要包括手机硬件功耗,硬件+软件功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电源回路中串入电流表,取得各个工况下的电流参数配合电源电压进行计算,但此法需要电流表具有足够低的内 ...

楼主你好 很感谢你耐心的回复 你说的第一种方法,串个电流表怎么能得出每种工况的平均电流的?测得不是瞬间的电流吗?
你说的后者,是不是指电流变化,电阻两端的压降也会变化,可以将电阻端电压采样进行处理,然后再推算电流,这倒是很容易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信设备功耗主要分静态功耗,和工作功耗
若指手机功耗,还要包括手机硬件功耗,硬件+软件功耗

楼主 分析的对 但是峰值电流怎么能很好的测量呢
一些 通信设备,还有内置天线,怎么能够测量天线的功耗呢

网友B:
测量手机天线的功耗应该和天线厂家配合,他们有暗室,注意是暗室不是屏蔽室。
有人在频谱分析仪测,但不准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手机天线的功耗应该和天线厂家配合,他们有暗室,注意是暗室不是屏蔽室。
有人在频谱分析仪测,但不准 ...

为什么要在暗室测 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在暗室测 有什么讲究吗

主要是有吸波材料,可减少对外界无线信号对测试信号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很感谢你耐心的回复 你说的第一种方法,串个电流表怎么能得出每种工况的平均电流的?测得不是瞬 ...

常规电流表只能测平均电流,但注意这里“平均”的语境。手机分待机、通话、操作等多种工况,这里的平均电流指每种工况下的平均电流,所以要分工况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信设备功耗主要分静态功耗,和工作功耗
若指手机功耗,还要包括手机硬件功耗,硬件+软件功耗

概念描述不清,软件不存在功耗,应为“运行应用软件时的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手机天线的功耗应该和天线厂家配合,他们有暗室,注意是暗室不是屏蔽室。
有人在频谱分析仪测,但不准 ...

天线不存在什么功耗,测输出功率或辐射场强时,对手机这样的消费品也无需在电磁暗室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