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设计大赛入侵者】进度贴:开启FPU进行图像处理

楼主:
折腾了那么久,终于有点好东西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咯
1.确认编译器时候选择了FPU

2.勾选IAR自带的DSP库,不知道干嘛一定要用这个自带库,我在MDK测试都没有这么坑,(调了很久

3.添加宏定义__FPU_USED
__ICCARM__
__FPU_PRESENT
ARM_MATH_CM7
ARM_MATH_MATRIX_CHECK
ARM_MATH_ROUNDING

4.以下是DSP lib的定义,STM32F7属于小端单浮点型模式

5.添加代码,记得把DSP库的头文件路径加上
#include "math.h"
#include "arm_math.h"

#define DELTA 0.0001f

uint8_t sin_cos_test(float angle,uint32_t times,uint8_t mode)
{
  float sinx,cosx;
  float result;
  uint32_t i=0;
  if(mode==0)
  {
    for(i=0;i<times;i++)
    {
      cosx=cosf(angle);      //不使用 DSP 优化的 sin,cos 函数
      sinx=sinf(angle);
      result=sinx*sinx+cosx*cosx; //计算结果应该等于 1
      result=fabsf(result-1.0f); //对比与 1 的差值
      if(result>DELTA)return 0XFF;//判断失败
      angle+=0.001f;      //角度自增
    }
  }else
  {
    for(i=0;i<times;i++)
    {
      cosx=arm_cos_f32(angle);  //使用 DSP 优化的 sin,cos 函数
      sinx=arm_sin_f32(angle);
      result=sinx*sinx+cosx*cosx; //计算结果应该等于 1
      result=fabsf(result-1.0f); //对比与 1 的差值
      if(result>DELTA)return 0XFF;//判断失败
      angle+=0.001f;      //角度自增
    }
  }
  return 0;//任务完成
}
uint8_t timeout;//定时器溢出次数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TIM_HandleTypeDef    TimHandle;

void HAL_TIM_Base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1-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 TIMx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TIM3_CLK_ENABLE();

  /*##-2- Configure the NVIC for TIMx ########################################*/
  /* Set the TIMx priority */
  HAL_NVIC_SetPriority(TIM3_IRQn, 3, 0);

  /* Enable the TIMx global Interrupt */
  HAL_NVIC_EnableIRQ(TIM3_IRQn);
}
void initTIM3(void)
{
  /* Compute the prescaler value to have TIMx counter clock equal to 10000 Hz */
  /* Set TIMx instance */
  TimHandle.Instance = TIM3;

  /* Initialize TIMx peripheral as follows:
       + Period = 10000 - 1
       + Prescaler = ((SystemCoreClock / 2)/10000) - 1
       + ClockDivision = 0
       + Counter direction = Up
  */
  TimHandle.Init.Period            = 65535;
  TimHandle.Init.Prescaler         = (uint32_t)(HAL_RCC_GetSysClockFreq() / 2) ;
  TimHandle.Init.ClockDivision     = 0;
  TimHandle.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Handle.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if (HAL_TIM_Base_Init(&TimHandle)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2- Start the TIM Base generation in interrupt mode ####################*/
  /* Start Channel1 */
  if (HAL_TIM_Base_Start_IT(&TimHandle) != HAL_OK)
  {
    /* Starting Error */
    Error_Handler();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uint8_t res;
  float time;
  uint8_t buf[50];
  /* Enable the CPU Cache */
  CPU_CACHE_Enable();

  /* STM32F7xx HAL library initialization:
       - Configure the Flash ART accelerator on ITCM interface
       - Configure the Systick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each 1 msec
       - Set NVIC Group Priority to 4
       - Global MSP (MCU Support Package) initialization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200 MHz */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LED1 */
  BSP_LED_Init(LED1);

  /*##-1- Configure LCD ######################################################*/
  LCD_Config();

  /* Configure TAMPER Button */
  BSP_PB_Init(BUTTON_TAMPER, BUTTON_MODE_GPIO);

  BSP_LCD_Clear(LCD_COLOR_WHITE);
//  BSP_LCD_DisplayStringAtLine(8, (uint8_t*)"  Please insert SD Card                  ");

  while(1)
  {
     initTIM3();
     timeout=0;
     res=sin_cos_test(PI/6,200000,0); //不使用DSP库
     time=TIM3->CNT+(uint32_t)65536*timeout;
     sprintf((char*)buf,"Runtime:%0.6fms",time/10);
     if(0==res)
     {
       BSP_LCD_DisplayStringAtLine(1, (uint8_t*)"No Use DSP");
       BSP_LCD_DisplayStringAtLine(2, (uint8_t*)buf);

     }
     else BSP_LCD_DisplayStringAtLine(8, (uint8_t*)"error");

     initTIM3();
     timeout=0;
     res=sin_cos_test(PI/6,200000,1); //使用DSP库
      time=TIM3->CNT+(uint32_t)65536*timeout;
      sprintf((char*)buf,"Runtime:%0.6fms",time/10);
      if(0==res)
      {
        BSP_LCD_DisplayStringAtLine(7, (uint8_t*)"Use DSP");
        BSP_LCD_DisplayStringAtLine(8, (uint8_t*)buf);
      }
      else BSP_LCD_DisplayStringAtLine(8, (uint8_t*)"error");
  }
}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timeout++;
  BSP_LED_Toggle(LED1);
}
//部分代码参考,正点原子,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运行结果:

没有使用硬件浮点运算的效果
使用硬件浮点运算的效果

网友A:
F7的怎么看起来挺卡的  F103的有人做的很流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7的怎么看起来挺卡的  F103的有人做的很流畅的

刚路过一个群,有一个大侠看到此帖云:

“浮点数确实很花CPU时间,如果能通过移位实现 会快很多
之前做过一个项目,要求40us内发送一个数据(中断实现),用的是stm32f051c8,中断里有浮点运算,超过了40us,后面优化成移位运算才能达到要求
在浮点数后加f比不加f效率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路过一个群,有一个大侠看到此帖云:

“浮点数确实很花CPU时间,如果能通过移位实现 会快很多
之 ...

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也在学习FPU的部分,前来学习学习先,楼主加油加油了

网友:
论坛里再顶一次

网友:
STM32F7里面也是单精度浮点,跑跑单精度浮点算法还是比较强大的,可以秒低端A系ARM了
不过相对于同频率cortex M4,提升不大。
在拥有FPU的情况下,再去想用定点计算替代浮点,一般也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