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模块也有危险等级的划分

楼主:
DC-DC电源模块,是一种简化电路设计的器件。只需将电源模块贴装在电路板上,就可以作为电源供应器使用。

市场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DC-DC电源模块,这些产品在结构或着功率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虽然DC-DC电源模块有着较高的可靠性,但也并非不会出现损坏的情况。那么在使用过程中,DC-DC模块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DC-DC电源模块几种常见的故障表现:模块在使用过程中输出电压降低、模块停止工作、模块输出电压过高、模块输入短路、模块输出电流过大。

从危险程度上来划分,输出电压降低和模块停止工作的危险度是最低的,能够方便的进行电路诊断。之后的三种故障表现就比较危险了。

当模块的输出电压过高时,有极大的可能导致DC-DC电源模块烧毁电路,是一种比较危险的故障问题。一般通过过压保护电路来实现保护,另外也可以在输出端加稳压二极管来实现。设计时要合理选择二极管的参数,防止由于温度不同造成稳压点的变化。有些模块本身自带过压保护。一般来讲,25W以下模块无过压保护功能,25W以上模块内部设计有过压保护电路。过压保护点一般设计为135%--145%额定电压。详细设计时要确认模块是否具有这些功能,以免重复设计。

模块的输入短路时,会导致印刷版的烧毁。这种严重的故障可以通过在输入端安放保险管来预防。保险管在布线时一般要布置在靠近电源模块的输入端,这样设计的目的是降低输入线的引线电感,避免保险管熔断时,引线电感引起输入端的过压。

如果DC-DC电源模块输出电流过大,那么就需要选择拥有过流保护功能的电源模块来进行设计。一般的电源模块都有过流保护功能,这种模块在其内部可以通过检测变化器原边或副边电流来实现,但要损失一定的效率。在进行电压模块选择时,不是功率额定越大越好。

如果降额过大,则用户板辅助短路时,由于传输压降的存在,输出电流不足以实现模块过流,有可能引起芯片过热甚至损坏。

以上内容是将DC-DC电源模块中的常见故障按照危险程度排序,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