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图设计

楼主: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实现STM32F407和FPGA之间的数据通信?FPGA好像不直接支持RS232吧。。画原理图时,两个最小系统已完工,在怎么将两个最小系统连起来能实现通信犯了难,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在怎么将两个最小系统连起来能实现通信犯了难”
两块板距离有多远?需要双工还是半双工?预计需要多高传输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怎么将两个最小系统连起来能实现通信犯了难”
两块板距离有多远?需要双工还是半双工?预计需要多高传 ...

设计要求是在一块板子上,全双工半双工不限,传输速率2.5M到5M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设计要求是在一块板子上,全双工半双工不限,传输速率2.5M到5M的样子

既然是在一块板子上,那就不必什么232、485,直接联接就是了。
不过,你的芯片是否支持这么高的速度,需要查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在一块板子上,那就不必什么232、485,直接联接就是了。
不过,你的芯片是否支持这么高的速度,需 ...

谢谢大神,我着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