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个问题,ADC驱动器应该离ADC近一些还是远一些?

楼主:
图中的ADC驱动器应该放在离左边的信号输入端近一些还是放在离右边的ADC近一些呢?

我觉得应该离信号输入端近一些,因为信号输入端的信号比较弱,而且还是单端的,容易受到干扰
而经过ADC驱动器输出的差分信号抗干扰的能力会更强一些,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等大神指点。

网友:
没有看到图啊

网友:
这回好了吗?

网友:
微弱信号当然离信号源近些为佳,不过估计你的PCB不会是那种尺寸很大的,所以影响应可以忽略,故而还是优先考虑整体EMC优化的布局为佳。

网友:
现在可以看到啦~

网友:
这个一般都在靠近输出端放的,滤除差模noise和共模noise的。如果走线比较长的话,有时候两端都会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