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都装不上CCS开发环境

楼主:
不论是5.5版本还是6.0版本,安装都出现错误,提示都是 什么杀毒软件没关啊,下载出错啊,无论是离线安装,还是在线安装都不行,重装系统,第一时间装CCS也不行。现在我都要崩溃了!偶尔装上一次,根本没有USB FET驱动,用驱动精灵安装,提示可以安装,但是安装完重启电脑,还是没驱动。总之,根本装不上!求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啊!我就不明白了,一个开发环境,驱动,搞得这么复杂。哎

网友A:
杀毒软件必须要关,这是必然的操作,驱动精灵什么都能解决,那要每个硬件的驱动厂商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杀毒软件必须要关,这是必然的操作,驱动精灵什么都能解决,那要每个硬件的驱动厂商干什么

关键是,我全都按操作来了!还是提示错误!哎,系统都重装了!

网友:
最最开始,把之前搞错的什么的都按正常的卸载方式卸载了,之后重启

首先,保证您的杀毒软件关了。
其次,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记得安装目录尽量别改,最多把c:改成D:或者其他的,否则会超过windows文件夹的最大层数(时间长了,不记得是不是这个原因)
然后安装,
注意:6.0及以上的,就翻了墙什么的再装吧,不同地方情况不同,有些地方就可以连到服务器正常升级

网友:
USB FET 这个到官网慢慢找,主要不清楚你编的什么片子

网友:
一个字,淡定,急躁反而没用,ccs安装目前还没遇到说解决不了的,一个个来

网友B:
之前没装好重新装的时候必须把注册表关于ccs的全部删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没装好重新装的时候必须把注册表关于ccs的全部删除

重转系统了,按理说都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转系统了,按理说都可以了吧?

用户名有中文么?
计算机名有中文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户名有中文么?
计算机名有中文么?

新装的系统,用户名什么的都是默认的数字和英文。在我第三次重装系统过程中,都装上了!!!!每次都用不同的镜像装的系统。唉,好累。还有有个bug,430ware 几乎用不了,开发环境不能联网,也就是APPcenter 链接不上,但我自己额外下了430ware,但是历程,加载不进来,找到例程,点击creat ,就一直处于 loading project 这样状态,根本加载不了例程。唉,磨难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装的系统,用户名什么的都是默认的数字和英文。在我第三次重装系统过程中,都装上了!!!!每次都用不 ...

尽量使用原版的系统,不要使用什么镜像版。
不要求使用正版,但是不要使用什么修改版或者精简版的系统。

如果新装系统无法使用,基本上可以判断是用户名含有非ascii字符导致路径错误,或者使用了精简的系统,缺少文件导致无法安装驱动。

至于430ware,这本来就是一个在线的系统,不联网几乎没法使用的。它不光有例程,还有各种参考资料,并且还是实时更新的。

如果仅仅是为了看例程,可以在别的机器上导入例程,用U盘将工程文件复制过来再导入。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系统?估计与你的系统和软件版本有关系吧,建议在换一个电脑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户名有中文么?
计算机名有中文么?

说来也奇怪,我当初用win8轻轻松松就装上了,也没关杀毒什么的。后来换win7系统,装的那叫一个费劲,用了一个星期才把驱动彻底装好,当时试了好多种方法,我也不记得最后是咋解决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来也奇怪,我当初用win8轻轻松松就装上了,也没关杀毒什么的。后来换win7系统,装的那叫一个费劲,用了 ...

总算是解决了吧,解决办法就是用不同的镜像装系统,终于找到合适的系统了!有可能现在用的ghost系统都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