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找不到I2C某设备的设备节点

楼主:
问题1:I2C设备驱动的设备节点在哪?
内核编译I2C总线驱动,能看到/dev/i2c-0设备节点

加载at24.ko能设备驱动,却找不到at24的设备节点,只有几个设备相关的目录
[root@embedsky nfs]# find / -name "at24"
/sys/bus/i2c/drivers/at24
/sys/module/at24
问题2:AT24的地址怎么变成0x50了?
数据手册里AT24C02/04/08,他们的地址都是0xA0,而我看网上的例子都是用0x50地址,用扫描工具看到确实有个0x50地址的设备
[root@EmbedSky nfs]# i2cdetect -y -r 0      0  1  2  3  4  5  6  7  8  9
00:          -- -- -- -- -- -- -- -- -- -- -- -- --
10: -- -- -- -- -- -- -- -- -- -- -- -- -- -- -- --
20: -- -- --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 -- --
50: 50 -- -- -- -- -- -- -- -- --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
70: -- -- -- -- -- -- -- --
内核里linux-2.6.30.4/drivers/misc/eeprom/at24.c有相关介绍。这个50是什么貌似是内核专门为eeprom而分配的。那么问题来了,以后我自己写一个内核没有的I2C设备驱动,我怎么知道该设备的地址变成多少?
/*  * However, misconfiguration can lose data. "Set 16-bit memory address"
* to a part with 8-bit addressing will overwrite data. Writing with too
* big a page size also loses data. And it's not safe to assume that the
* conventional addresses 0x50..0x57 only hold eeproms; a PCF8563 RTC
* uses 0x51, for just one example.
*/

问题3:测试程序并没有调用到设备驱动,而是依靠总线驱动操作设备,而我想通过设备驱动实现(因为设备驱动抽象,不用自己去计算地址什么的)!
最终我成功操作at24c02芯片,但是使用的不是设备驱动(at24.ko),而是总线驱动那个设备节点(网上找不到操作设备驱动的例子,所以在这里跪求。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写设备驱动,应用层也可以通过总线驱动的设备节点来操作设备,而系统调用仅是一个ioctrl。但该调用方法很不灵活

// 写入的结构体
struct i2c_at24_w
{
    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wdata[8];
};
// 读出的结构体
struct i2c_at24_r
{
    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rdata[128];
};
int main()
{

    int fd =open("/dev/i2c-0", O_RDWR);
    if (fd< 0) {
           printf("open /dev/i2c-0 failed\n");
           goto exit;
    }

    struct i2c_msg  msg;
    struct i2c_at24_r rd = {0};
    struct i2c_at24_w wd = {0};

    struct i2c_rdwr_ioctl_data ioctl_data;
    struct i2c_msg msgs;

    // 要写入的消息
    ioctl_data.nmsgs= 1;
    ioctl_data.msgs= &msgs;

    // 0地址写入8Byte 0x33,AT24C02一次最多能写入8byte
    for (int i = 0; i < 8;i++) {
        wd.wdata[i] = 0x33;
    }

    wd.addr    = 0x00;
    msgs.addr  = 0x50;
    msgs.flags = 0;
    msgs.len   = sizeof(struct i2c_at24_w);
    msgs.buf   = (unsigned char*)&wd;
    printf("ioctl write addr 0, return :%d\n", ioctl(fd, I2C_RDWR, &ioctl_data));
ioctl_data.nmsgs= 1;
    ioctl_data.msgs= &msgs;

    // 写入要读的地址
    msgs.addr  = 0x50;
    msgs.flags = 0;
    msgs.len   = sizeof(rd.addr);
    msgs.buf   = (unsigned char*)&rd.addr;
    printf("ioctl write address, return :%d\n", ioctl(fd, I2C_RDWR, &ioctl_data));

    // 连续读取128byte
    msgs.addr   = 0x50;
    msgs.flags |= I2C_M_RD;
    msgs.len    = sizeof(rd.rdata);
    msgs.buf    = (unsigned char*)&rd.rdata[0];
    printf("ioctl read, return :%d\n", ioctl(fd, I2C_RDWR, &ioctl_data));

    close(fd);
}

网友A:
问题2:AT24的地址怎么变成0x50了?

是0x80 可以在手册中看到 A2 A1 A0都接地

至于为什么是0x50 涉及到I2C总线层

发设备地址时,左移了1位发送的

0x50(0x01010000 << 1) 实际设备地址是0xa0 (1010 0000)

网友A:
我也是初学  才疏学浅 问题三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2:AT24的地址怎么变成0x50了?

是0x80 可以在手册中看到 A2 A1 A0都接地

至于为什么是0x50 涉及 ...

哟西,找到了那个宏定义
I2C_BOARD_INF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初学  才疏学浅 问题三没看懂。

第三个我晓得了,我只加载了驱动,没有加载设备所以没有设备节点
现在正在查资料证明添加I2C设备

网友A:
你这个是mini2440的板子么  对于I2C的mini2440程序很不明白 还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mini2440的板子么  对于I2C的mini2440程序很不明白 还请赐教

TQ2440
----------------------------------------------------------
以总线驱动at24c
[root@EmbedSky nfs]# ./test-at24.elf
ioctl write addr 0, return :1
ioctl write addr 1, return :1
ioctl write addr 2, return :1
ioctl write address, return :1
ioctl read, return :1
     0  1  2  3  4  5  6  7  8  9
00: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09 09 09 09 09 09 09 00
10: 04 04 04 04 04 04 04 04 18 19 1a 1b 1c 1d 1e 1f
20: fc fc fc fc fc fc fc fc 28 29 2a 2b 2c 2d 2e 2f
3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50 50 50 3b 50 50 50 50
4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4a 4b 4c 4d 4e 4f
50: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5a 5b 5c 5d 5e 5f
60: 6b 34 37 63 64 65 62 61 68 69 6a 6b 6c 6d 6e 6f
70: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7a 7b 7c 7d 7e 7f

open CHIP failed   <---- 没有加载设备,所以失败

----------------------------------------------------------
加载设备
[root@EmbedSky nfs]# insmod client.ko
get adapter : s3c2410-i2c

加载驱动
[root@EmbedSky nfs]# insmod at24.ko
at24_probe():432
at24 0-0050: 1024 byte at24 EEPROM (writable)
at24 0-0050: page_size 16, num_addresses 4, write_max 16
---------------------------------------------------------
以总线驱动和设备驱动方式读写at24c
[root@EmbedSky nfs]# ./test-at24.elf
ioctl write addr 0, return :1
ioctl write addr 1, return :1
ioctl write addr 2, return :1
ioctl write address, return :1
ioctl read, return :1
     0  1  2  3  4  5  6  7  8  9
00: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09 09 09 09 09 09 09 00
10: 04 04 04 04 04 04 04 04 18 19 1a 1b 1c 1d 1e 1f
20: fc fc fc fc fc fc fc fc 28 29 2a 2b 2c 2d 2e 2f
3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50 50 50 3b 50 50 50 50
40: 40 41 42 43 44 45 44 26 47 48 49 4a 4b 4c 4d 4e 4f
50: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5a 5b 5c 5d 5e 5f
60: 6b 34 37 63 64 65 62 61 68 69 6a 6b 6c 6d 6e 6f
70: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7a 7b 7c 7d 7e 7f

     0  1  2  3  4  5  6  7  8  9
00: 33 33 33 33 09 09 09 09 09 09 09 00 04 04 04 04
10: 04 04 04 04 18 19 1a 1b 1c 1d 1e 1f fc fc fc fc
20: fc fc fc fc 28 29 2a 2b 2c 2d 2e 2f 40 40 40 40
30: 40 40 40 40 50 50 50 3b 50 50 50 50 40 41 42 43
40: 44 45 46 47 48 49 4a 4b 4c 4d 4e 4f 50 51 52 53
50: 54 55 56 57 58 59 5a 5b 5c 5d 5e 5f 6b 34 37 63
60: 64 65 62 61 68 69 6a 6b 6c 6d 6e 6f 70 71 72 73
70: 74 75 76 77 78 79 7a 7b 7c 7d 7e 7f 80 81 82 83

网友:
源码解压后修改script/common.mk关于交叉编译器路径CROSS_COMPILE(arm920t那一项)和src/i2c-client/Makefile关于linux源码目录KERNELDIR

root@fnc:driver-transplant# make DP=pi5
生成测试程序release-arm920t/test-at24.elf

进入src/i2c-client进入加载设备模块编译
root@fnc:i2c-client# make
生成client.ko

配置内核编译at24xx的驱动,我这里是模块
linux-2.6.30.4/drivers/misc/eeprom/at24.ko

2440驱动移植训练

网友B:
请问问题一解决了吗?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问题一解决了吗?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加载驱动后还要加载设备
附件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