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大功率管坏

楼主:
如图,DPA425做的开关电源,空载时输出电压分别为28V(稳压) 和50V,稳压一路接负载500Ω时,电压降低到15V,且开关电源芯片容易烧毁,测得时D脚和S脚短路,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不会呀呀呀~继续当我的召唤器,召唤大神帮忙啦~~@chunyang  @qwqwqw2088  @dontium

网友:
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
请高手来指教一下

网友:
D与S之间电阻为零,证明是漏极与源极之间已经被击穿了!你这个电路不少的可能性不大。只进行了简单的电压浮动式的检测保护,起不到稳压输出的目的。另一路本来就不好控制和调整了,你还在要调整和稳压的环节采取了野蛮的电路设计,大功率输出时电路不可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动态能力,控制初级MOS的及时关断速度,所以就被烧了。建议完善次级的采样电路和输出电流的过电流或者短路保护的能力,增加电路输出的可靠性。

网友:
以楼主提供的少量信息,无从判断。

网友:
注意DPA425在反激应用中,最大输出功率52W

网友:
至少要拿个示波器看波形吧?看看占空比吧?

这些关键数据还是要动动手的。

网友:
接负载电压降低到15V也可能是T1参数不合适,带载不够,因为过流、过压和欠压保护集成在芯片里面的。这种芯片看着集成度高,外围电路少,其实真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