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使用MDK5更新最新版的ARM::CMSIS编译遇到问题

楼主:
新建一个工程,在Options for Target中的C/C++的Define中加入ARM_MATH_CM4 __FPU_PRESENT=1启用FPU
然后使用arm_math.h库中的任何一个有关浮点运算的方法都会报下边的错误

arm_max_f32.o attributes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provided cpu and fpu attributes .
Object arm_max_f32.o contains Build Attributes that a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CPU attributes.

我使用了一条求浮点数最大值的函数然后就报了下边的错误
arm_max_f32(buf, 50, &maxValue, &maxIndex);

.\Flash\Blinky.axf: Error: L6366E: arm_max_f32.o attributes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provided cpu and fpu attributes .
Object arm_max_f32.o contains Build Attributes that a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CPU attributes.
    Tag_VFP_arch = Use of the ARM v8-A FP ISA was permitted, but only citing registers D0-D15, S0-S31 (=8)
.\Flash\Blinky.axf: Error: L6367E: arm_max_f32.o(.rev16_text) attributes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provided cpu and fpu attributes .
Object arm_max_f32.o contains Build Attributes that a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CPU attributes.
    Tag_VFP_arch = Use of the ARM v8-A FP ISA was permitted, but only citing registers D0-D15, S0-S31 (=8)
.\Flash\Blinky.axf: Error: L6367E: arm_max_f32.o(.revsh_text) attributes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provided cpu and fpu attributes .
Object arm_max_f32.o contains Build Attributes that a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CPU attributes.
    Tag_VFP_arch = Use of the ARM v8-A FP ISA was permitted, but only citing registers D0-D15, S0-S31 (=8)
.\Flash\Blinky.axf: Error: L6367E: arm_max_f32.o(.rrx_text) attributes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provided cpu and fpu attributes .
Object arm_max_f32.o contains Build Attributes that a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CPU attributes.
    Tag_VFP_arch = Use of the ARM v8-A FP ISA was permitted, but only citing registers D0-D15, S0-S31 (=8)
.\Flash\Blinky.axf: Error: L6367E: arm_max_f32.o(.text) attributes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provided cpu and fpu attributes .
Object arm_max_f32.o contains Build Attributes that a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CPU attributes.
    Tag_VFP_arch = Use of the ARM v8-A FP ISA was permitted, but only citing registers D0-D15, S0-S31 (=8)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the image map.
Finished: 12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5 error messages.

最后没有办法了,在Select Software Packs for Target中把ARM::CMSIS的版本从4.5.0改成4.4.0后解决,不知道为什么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A:
虾哥,可以对比下4.4和4.5的arm_math.h的这个文件有啥不同,看看能不能看出些端倪。
我是5.13的版本,现在是4.4和4.3的CMSIS的版本。我用文本比较器,对比了一下,arm_max_f32这个函数好像没什么区别呢。您再看下参数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虾哥,可以对比下4.4和4.5的arm_math.h的这个文件有啥不同,看看能不能看出些端倪。
我是5.13的版本,现在 ...

我今天又查了一下资料,看到有一个贴子,确定是我的MDK版本5.14不支持CMSIS 4.5.0
http://www.keil.com/forum/60461/

The pack ARM:CMSIS version 4.5.0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version 5.16a of uVision. You must still continue to use version ARM:CMSIS v4.4.0 till version 5.17 of uVisi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又查了一下资料,看到有一个贴子,确定是我的MDK版本5.14不支持CMSIS 4.5.0
http://www.kei ...

哦哦,明白了。我说呢。这个您在选择device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的。如果没有您的型号,就需要升级库或者软件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