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问题

楼主:
  哪位大虾知道模拟摄像机自动聚焦方案?聚焦效果好,聚焦速度快的。

网友:
反差算法。

网友A:
谢谢你告知,有相应的程序以及电路分享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告知,有相应的程序以及电路分享一下吗?

没有现成的。自动对焦主要是程序,与电路的关系仅仅是给自动对焦镜头一个恰当时机的进/退/停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现成的。自动对焦主要是程序,与电路的关系仅仅是给自动对焦镜头一个恰当时机的进/退/停信号。

谢谢,看过一些相关的资料。希望找到现成的,公司需要。实在没有办法才自己写。

网友C:
这种程序是公司的秘密,一般不会给你程序或者电路分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程序是公司的秘密,一般不会给你程序或者电路分享的

我知道,如果是做方案的话,肯定是要给钱的!其实中国知网上有一些相关方案,给钱可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如果是做方案的话,肯定是要给钱的!其实中国知网上有一些相关方案,给钱可看!

能给你看的,基本都没有实用的价值。有价值的代码,你在网上也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给你看的,基本都没有实用的价值。有价值的代码,你在网上也找不到。

知网上的是研究生论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知网上的是研究生论文!

研究生的论文通常顶多也就验证下可行性,实现下基本算法,离实用必然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研究生的论文通常顶多也就验证下可行性,实现下基本算法,离实用必然还是有差距的。

还是有源程序电路图的,只是是否很好用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