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56 fsmc驱动液晶屏

楼主:
板子因为其它外设要用,所以没有用到自带的液晶控制器,是用fsmc驱动的,驱动ic是R61408,在F429上上同样的程序是可以驱动的,可是到了F7上就用不了了,
void MX_FMC_Init(void)
{
  FMC_NORSRAM_TimingTypeDef Timing;

  /** Perform the SRAM1 memory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
  hsram1.Instance = FMC_NORSRAM_DEVICE;
  hsram1.Extended = FMC_NORSRAM_EXTENDED_DEVICE;
  /* hsram1.Init */
  hsram1.Init.NSBank = FMC_NORSRAM_BANK1;
  hsram1.Init.DataAddressMux = FMC_DATA_ADDRESS_MUX_DISABLE;
  hsram1.Init.MemoryType = FMC_MEMORY_TYPE_SRAM;
  hsram1.Init.MemoryDataWidth = FMC_NORSRAM_MEM_BUS_WIDTH_16;
  hsram1.Init.BurstAccessMode = FMC_BURST_ACCESS_MODE_DISABLE;
  hsram1.Init.WaitSignalPolarity = FMC_WAIT_SIGNAL_POLARITY_LOW;
  hsram1.Init.WaitSignalActive = FMC_WAIT_TIMING_BEFORE_WS;
  hsram1.Init.WriteOperation = FMC_WRITE_OPERATION_ENABLE;
  hsram1.Init.WaitSignal = FMC_WAIT_SIGNAL_DISABLE;
  hsram1.Init.ExtendedMode = FMC_EXTENDED_MODE_DISABLE;
  hsram1.Init.AsynchronousWait = FMC_ASYNCHRONOUS_WAIT_DISABLE;
  hsram1.Init.WriteBurst = FMC_WRITE_BURST_DISABLE;
  hsram1.Init.ContinuousClock = FMC_CONTINUOUS_CLOCK_SYNC_ONLY;
  hsram1.Init.WriteFifo = FMC_WRITE_FIFO_DISABLE;
  hsram1.Init.PageSize = FMC_PAGE_SIZE_NONE;
  /* Timing */
  Timing.AddressSetupTime = 6;
  Timing.AddressHoldTime = 15;
  Timing.DataSetupTime = 9;
  Timing.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Timing.CLKDivision = 16;
  Timing.DataLatency = 17;
  Timing.AccessMode = FMC_ACCESS_MODE_A;
  /* ExtTiming */

  HAL_SRAM_Init(&hsram1, &Timing, NULL);

}

这个是fsmc配置,用的stm32cube初始化代码
#define Bank1_LCD_D    ((uint32_t)0x60020006)    //Disp Data ADDR//地址线是A16
#define Bank1_LCD_C    ((uint32_t)0x60000006)           //Disp Reg ADDR

我怀疑是不是这个地址不太一样
地址线是A16  同样的程序在F429上能用说明液晶初始化没问题,我怀疑是fsmc配置不正确或者地址不太对,所以求大家帮帮忙看一下

网友:
#define Bank1_LCD_D    ((uint32_t)0x60020000)    //Disp Data ADDR//地址线是A16
#define Bank1_LCD_C    ((uint32_t)0x60000000)           //Disp Reg ADDR

   应该是这个

网友A:
是不是因为756和429的fsmc总线频率不一样,你要修改时序数据啊,就是timin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因为756和429的fsmc总线频率不一样,你要修改时序数据啊,就是timing

那些数据也都有改过  就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些数据也都有改过  就是不行

你把整个工程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
测试用的   所以有点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整个工程贴出来看看吧

六楼贴出来了

网友B:
cube生成的代码fsmc引脚初始化是在 stm32f7xx_hal_msp这个文件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ube生成的代码fsmc引脚初始化是在 stm32f7xx_hal_msp这个文件里的

(1)找到429和756的区别,我在官网例程总是看到  756的初始化 中CPU_CACHE_Enable();开启CPU缓存,是不是这个的问题呢
(2)是不是硬件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找到429和756的区别,我在官网例程总是看到  756的初始化 中CPU_CACHE_Enable();开启CPU缓存,是不 ...

非常感谢你帮忙,问题虽然没有解决。硬件连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管教兼容F4系列我换上去也不行,试着驱动其它屏幕也不行,应该是软件在哪个地方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