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Y 3D打印机改良问题及后续规划问题的求助

楼主:
DIY  3D打印机已经制作完成  现在处于改良阶段  接下来需要一些支持和帮助  望坛友帮助一下

关于3D打印机的部分  所学不是理科  更不是相关机械专业  因此对一些电子电路方面一窍不通  3D打印机的控制板直接购买成品2560  使用中发现诸多不便 因此望有兴趣的朋友能一起来重新定义电路板

另一方面则是我自己建筑行业的一个需求   望朋友们给予指导
需要一块能够远程开启/关闭   用作一种实用新型专利的防盗窗装置   产品图纸已经设计完成并提交专利局  但对于远程控制部分束手无策  望得到大家的帮助以解疑惑。

后续规划:还会DIY一个3D扫描仪  及  后期会用到的相关方面一款软件  因此需要寻找编程高手的加入(可以直接加入到我司 雇佣关系甚至分的股份都没有问题)

网友:
站内信发我一个价格区间吧  不知道我是否能承受的起。。。

网友A:
我公司可提供远程遥控电动窗全套成品,我们专业生产销售无线电动窗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可提供远程遥控电动窗全套成品,我们专业生产销售无线电动窗控制器。

价格几何呢?

网友:
价格好说好说

网友B:
能把你现在用的软件发上吗,一起玩玩。
另外,你现在的机架大概成本多少我有兴趣做一个,然后才好设计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把你现在用的软件发上吗,一起玩玩。
另外,你现在的机架大概成本多少我有兴趣做一个,然后才好设计软 ...

成本应该800之内的  有些材料是现有的  比如2020铝型材和其中的两个步进电机

如果真的要做这个东西  稍微有一点量的话  价格预计可以再省很多  因此  建议再等几天看看其他坛友的需求  这段时间我也可以尽可能的再调整一下不足之处

打印软件就是用的CURE  这个对于并联臂而言我感觉还是比较方便的(尤其是调平方面)

网友B:
这两天看你的文章,特然有一个疑问,这个三角洲的结构,有没有人用来做平面或者立体的雕刻的,也就是做成雕刻机的功能,我的想法不是代替雕刻机,而是在想这个结构无论是那一个电机在动,都会导致立体上的位置变化,而不是单单平面上的变化,所以做3D打印要求没有那么大,但做雕刻,估计算法或速度就很有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看你的文章,特然有一个疑问,这个三角洲的结构,有没有人用来做平面或者立体的雕刻的,也就是做成雕 ...

国外有用并联臂做的CNC  但倘若用和3D打印机同样的材质进行制作  是无法保证其雕刻精度的  原因在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  尤其是无法高速度运行  倘若无法高速度运行(并联臂的出现其实就是解决一部分传统三轴3D打印机打印速度慢   当然 我这种说法对不对 有待考证  你也可以问一下坛子里ID=IC爬虫  他是老玩家了 看看他是如何说的)那并联臂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从结构上来说  没有三轴稳定

倘若是雕刻精度要求不高的材料或许能够胜任吧  不过材料的硬度也相对要减弱很多  算了一下就算是57的步进电机 带一个300W的直流电机做雕刻机  扭矩都会很吃力  很难保证稳定性 可能会在加工中因为不稳定而压断铣刀造成其他或不可预知的损失

当然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只是从理论和数据上来说  并没有经过实践  如有错误 望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看你的文章,特然有一个疑问,这个三角洲的结构,有没有人用来做平面或者立体的雕刻的,也就是做成雕 ...

个人感觉并联臂的结构没有4轴或5轴使用或调试方便  并联臂的调平个人感觉比传统三轴要繁琐很多  因此精度始终是一个问题  当然  倘若能很好的解决平衡问题,稳定性得到保障  并联臂的结构运动速度还是可以快很多的  不过这也需要看被雕刻物体的材质  如果是雕刻45钢之类的材质  那运行速度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只有看精度、铣刀、主轴电机功率这些了

网友:
之前一直关注这3D打印机,我有兴趣做,整个控制要自己做(电脑软件,和电路板),电机驱动,都要比较了解(暂时都不了解,纯属个人爱好),难度较大。耗时较长能否接受。
电动窗的应用场合是家用吗?需要的无线控制方式,GPRS,或WIFI或其他,目前家用流行微信控制,不知道可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