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pcb求助

楼主:
我用的是ad,原理图画好了,导入pcb没问题,但是在原理图上做修改,改完之后更新到pcb就出错而且是所有元件都显示绿色,这是哪里错了?还有在pcb上直接添加元件后怎么新增加from to,还有布线宽度规则设计问题,我自己设计了VCC,GND net的线宽规则,GND的优先级我设置最高,VCC其次,还有一个原来就有的线宽规则,但是我应用之后,软件自动又生成了一个与原来规则相同的新规则而且优先级最高,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把room 删掉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问题确实不少
1.“原理图上做修改,改完之后更新到pcb就出错”看是修改了什么,如果修改了元件封装,说明封装有问题
2.请不要"pcb上直接添加元件后"
3.设置线宽度,在Routing -Width。最大,最小都设置好即可。

网友:
看你的ERC检测报告

网友:
全绿了把room删除了就好了,布线规则找本书,好好看看就好了,书让讲的比较详细

网友:
实                             战                       最
重要

网友:
还是先找本书或者视频教程看着吧。不知道我又没有发过链接额,AD的视频教程
http://yunpan.cn/cZMBvDNr8gNfg  访问密码 965d   这个是简易的视频,适合刚刚开始用的人看,想进一步学习提高的话,就看下面这个链接的视频教程
http://yunpan.cn/cytPJj7Zq8yLR  访问密码 6354
希望坛主通过我发的这两个视频教程链接

网友:
多谢各位热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