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帮忙看下分压电阻中使用这两种模拟开关的区别

楼主:
请问下边的开尔文接法和上边的接法哪个好?都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下一种比较好,如果测量1000V,那么上一种第一个模拟输入通道的电压将达到100V势必烧了模拟开关。

网友:
上面那一种比较好。

下面的接法,不是开尔文接法。所谓开尔文接法,是指电阻有四个端子:两个电流端子和两个电压端子。通常用于较小的电阻,例如10欧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一种比较好。

下面的接法,不是开尔文接法。所谓开尔文接法,是指电阻有四个端子:两个电流端子和 ...

明白了,谢谢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一种比较好,如果测量1000V,那么上一种第一个模拟输入通道的电压将达到100V势必烧了模拟开关。

明白了,这回知道在第一个电路里模拟开关和继电器的区别了。
ADI有一款模拟开关ADG5412BF,过压保护可达−55 V和+55 V,我想能不能用在上图的电路里,后来看参数过压时的漏电流最大78uA,而平时只有23nA。

网友C:
得联系具体问题,恐难预先说死哪种最好。若俺做的话,会选择附图2种电路之一,考虑是:
①. 尽量少用一个开关,省成本也少了点开关的导通电阻;
②. (尤其是机械开关时) 切换过程中避免有悬空状态,选固定上拉还是固定下拉,要看悬空时那一边对电路是最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得联系具体问题,恐难预先说死哪种最好。若俺做的话,会选择附图2种电路之一,考虑是:
①. 尽量少用一个 ...

同意。
我在2楼说上面一种接法比较好,正是从该电路只使用一个开关出发的。

除了安全问题,还需要考虑模拟开关的各接点之间存在漏电流,且漏电流随温度变化,这会造成测量误差。所以开关接点越少越好。

网友:
虽然说不出哪个好,楼主的下图是开尔文连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下一种比较好,如果测量1000V,那么上一种第一个模拟输入通道的电压将达到100V势必烧了模拟开关。

如果会烧坏模拟开关,第二种方法也会烧坏模拟开关。同时我不同意会烧坏模拟开关的观点,一般来说第一个模拟输入一定是非常小电压的量程,而且在模拟开关前一般也会加保护,即使没加保护,也会由于超过模拟开关使用电压而限制住,只不过如果模拟开关设计得不好会出现闩锁,现在有一些模拟开关已经可以防止闩锁现像出现了,毕竟第一个电阻超级大,只要不击穿基本没什么问题。
第二种接法由于Ron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精度。第一种接法不会受Ron的影响。两种接法都会受到模拟开关漏电流的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得联系具体问题,恐难预先说死哪种最好。若俺做的话,会选择附图2种电路之一,考虑是:
①. 尽量少用一个 ...

大概明白了,看看我这么理解对吗

一楼图1的接法分压比最小的是1/10,适合输入电压小于模拟开关输S1入端允许的最高电压10倍的情况,因为可以忽略RON的影响
但是如果电压超出S1允许输入最大电压的10倍时,S1可能会烧坏,或者处于过压状态的漏电流会严重增加。

一楼的图2也就是你画的图2的另一个版本,适合输入电压比较高的情况,在有过压保护的情况下,最大允许输入测量电压的1000倍,使用两组开关可以将S1的RON分配到9M端, 减小S1 RON对分压电阻的影响,S2的RON不会对电路造成影响,但是像@maychang老大说的,开关多了漏电流就会增加,所以还要比较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和漏电流,以及两者的温漂情况。

另外您提到机械开关切换过程中应避免有悬空状态,这一点我不是很理解,能麻烦普及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另外您提到机械开关切换过程中应避免有悬空状态,这一点我不是很理解,能麻烦普及一下吗?

机械开关触点从一个位置切换到另一位置的过程中,活动臂有一瞬间是悬空的,这时运放会输出一个毛刺,或许会影响后级。
选择固定某个方向(上拉到电源或下拉到地)的电阻,就能控制这个毛刺的电平位置,希望让后级处于安全状态。(比如别让后级的继电器瞬间吸合一下又回归等。)
当然在运放输入端挂个小电容也能避免毛刺。

不是什么大事,但设计往往是在细微之处见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会烧坏模拟开关,第二种方法也会烧坏模拟开关。同时我不同意会烧坏模拟开关的观点,一般来说第一个模 ...

    楼主的图可以选择1/10,1/100,1/1000分压。如果后级ADC的测量范围是1V。那么采用最大分压比的时候,可以测量1000v的电压。
    如果采用第一种方案,如果输入有1000V时,那么模拟开关第一个通道将接入100v。这个明显超出芯片的最大使用范围了。
    如果采用第二种方案,如果选择了合适的量程时,那么模拟开关任意通道都是低压。

图2是手持自动量程万用表中比较成熟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概明白了,看看我这么理解对吗

一楼图1的接法分压比最小的是1/10,适合输入电压小于模拟开关输S1入 ...

芯片收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械开关触点从一个位置切换到另一位置的过程中,活动臂有一瞬间是悬空的,这时运放会输出一个毛刺,或许 ...

明白了,我以后画图时注意。
另外,你画的图片很漂亮,我也参照你的做了修改,加上标号后解释起来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收到了,非常感谢

玩的开森

网友F:
为啥图一不用考虑导通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啥图一不用考虑导通电阻?

首帖图一中,运放输入电阻非常高,几乎没有电流,模拟开关导通电阻上几乎没有电压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