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请问PCB线怎么跟着元件移动

楼主:
如题如题如题,allegro画PCB的时候如果想要让PCB线跟随元件一起移动,要怎么进行设置呀???

网友:
edit>>move(或者快捷键shift+F6)然后右侧菜单栏option里面选择Ripup etch

网友:
引用 网友A:
edit>>move(或者快捷键shift+F6)然后右侧菜单栏option里面选择Ripup etch

多谢

网友:
edit>>move(或者快捷键shift+F6)然后右侧菜单栏option里面选择slide etch吧,不是Ripup e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