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求问为什么坐标定位元件出来的位置跟实际不符合

楼主:
在pcb editor 中用坐标定位元器件为什么定出来的位置和实际的不相符呀?大家谁知道

网友A:
可能是PCB里元件的中心 跟你实际物件的中心不一致。可以找到PCB元件里面的中心或者用边界来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PCB里元件的中心 跟你实际物件的中心不一致。可以找到PCB元件里面的中心或者用边界来定位。。

多谢多谢~~按着你说的可以解决问题啦。不过感觉这样不是很方便呀。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更简洁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