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50 可见光led通讯

楼主:
刚接触这块板子,之前一直学习中,做了一个光电心率传手机
现在想做可见光通信,把一颗3w的led 闪烁频率用rs编码,接收端用光电倍增管。
有这方面的大神点播一下吗?

网友A:
好新奇的想法,很不错

网友B:
有个现成的红外通信(把红外换成可见光)不就行了? 最多加个功率驱动?

网友C:
只是5提醒,3w的led 可是需500--700mA电流的,散热有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现成的红外通信(把红外换成可见光)不就行了? 最多加个功率驱动?

小弟感激不尽!这就去查查,看过之后再来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5提醒,3w的led 可是需500--700mA电流的,散热有要求的

好的,现在在单个灯珠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新奇的想法,很不错

导师打枪我就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现成的红外通信(把红外换成可见光)不就行了? 最多加个功率驱动?

我现在的做法是用uart输出数据,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将信号放大驱动3v的led灯珠

网友:
有结果了吗?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