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8休眠唤醒

楼主:
请问为什么int0只能唤醒普通休眠的单片机,不能唤醒深度休眠的单片机?

网友:
这个得看单片机是怎样规定的,硬件支持才能唤醒,数据手册会说明的。好久没有用过PIC18 了。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是支持INT唤醒深度休眠的,不知楼主用的是哪个型号的PIC18单片机?

网友:
目前,我查到的都支持深度唤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是支持INT唤醒深度休眠的,不知楼主用的是哪个型号的PIC18单片机?

使用的是pic18f26j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是pic18f26j50

超低功耗唤醒功能要将INT映射到ULPOUT管脚上,从数据手册上来看,INT是支持深度休眠下唤醒的。
需要你详细配置下管脚功能/映射及模块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