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defined Symbols

楼主:
想請問設定Predefined Symbols的功能是什麼用途?依圖片的範例是類似宣告下面這兩行嗎?
#define  PART_TM4C123GH6PM
#define  TARGET_IS_BLIZZARD_RB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就是類似所有的文件都include #define XXXXX 這個變數?省略以前要把一個define.h通通include到所有文 ...

可以这么理解。
命令行-D的实际意义就是给被编译的文件都加一个#define宏。

网友:
不完全一样。
#define 只作用在include 的文件;图中的--define, -D相当于每一个被编译文件上做定义,类似于全局做#defin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完全一样。
#define 只作用在include 的文件;图中的--define, -D相当于每一个被编译文件上做定义,类 ...

所以就是類似所有的文件都include #define XXXXX 這個變數?省略以前要把一個define.h通通include到所有文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