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验目的

楼主:
学习使用STM32F7的SPI,为血氧测试驱动提供支持。
二、开发工具
STM32CUBEMX
KEIL V5
三、开发步骤
1.STM32F7
的时钟初始化(本小组按照nemo1991
方式进行系统初始化)STM32的时钟系统相对复杂,可以使用多种时钟源,同时可以选择锁相环、倍频分频系数等,同时不同的外设总线可以设置相应的时钟频率。
本次实验中,我们使用内部时钟作为时钟源。
首先,打开STM32CUBEMX(下文简称CUBE),选择新建工程。之后选择MCU的型号,DIS板子上的芯片型号是STM32F746NGH,点击OK。此时即可完成工程的基本创建。
之后选择clock configuration进行时钟配置。几个要点:使用HSIRC内部16M时钟作为时钟源;使用PLL,设置分频倍频系数,使得PLL输出为200M(事实上F7的最高时钟频率官方设置为216M);之后合理设置分频系数给HCLK和后续外设及总线使用。
至此,完成时钟初始化。
2.SPI
引脚选择对于F7的板子,可以引出来的管脚只有Arduino兼容的部分管脚。引脚中包含SPI,这里,对应在F7上的引脚如图1所示。此时使用的SPI模块为模块2。
3.SPI
引脚设置本次设计中,SPI2对应的三个引脚为PB14,PB15和PI1。使用SPI复用功能下,IO应该设置为高速模式,上拉等无特殊要求。具体设置如图2所示。
4.SPI
功能设置我们使用的模拟前端为AFE4400,查看其SPI通信要求,按照该要求可以设计出符合要求的规约。最终设置的SPI模式中,波特率为25M,CPOL为low,CPHA为1Edge模式。其中SPI使能管脚为软件控制。具体设置如图3所示。
5.SPI
在设计中的功能说明本次设计中,通过SPI与AFE进行通讯。
这里展示一个典型的通讯过程,即通过SPI向AFE写入数据。
- void AFE44x0_Reg_Write (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 unsigned long data)
- {
- SpiSTE_L;
- spi_xmit(reg_address);
- spi_xmit((unsigned char)(data >>16));
- spi_xmit((unsigned char)(((data & 0x00FFFF) >>8)));
- spi_xmit((unsigned char)(((data & 0x0000FF))));
- SpiSTE_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