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2015】04.I2C的使用

楼主:
一、实验目的

学习使用STM32F7I2C,进行MPU6050数据的采集。

二、开发工具

STM32CUBEMX

KEIL V5

三、开发步骤
1.STM32F7的时钟初始化(本小组按照nemo1991方式进行系统初始化)

STM32的时钟系统相对复杂,可以使用多种时钟源,同时可以选择锁相环、倍频分频系数等,同时不同的外设总线可以设置相应的时钟频率。

本次实验中,我们使用内部时钟作为时钟源。

首先,打开STM32CUBEMX(下文简称CUBE),选择新建工程。之后选择MCU的型号,DIS板子上的芯片型号是STM32F746NGH,点击OK。此时即可完成工程的基本创建。

之后选择clockconfiguration进行时钟配置。几个要点:使用HSIRC内部16M时钟作为时钟源;使用PLL,设置分频倍频系数,使得PLL输出为200M(事实上F7的最高时钟频率官方设置为216M);之后合理设置分频系数给HCLK和后续外设及总线使用。

至此,完成时钟初始化。
2.I2C引脚选择

对于F7的板子,可以引出来的管脚只有Arduino兼容的部分管脚。引脚中包含I2C,这里,对应在F7上的引脚如图1所示。
3.I2C引脚设置

本次设计中,I2C对应的三个引脚为PB8PB9。使用I2C复用功能下,IO应该设置为上拉。具体设置如图2所示。
4.I2C功能设置

按照MPU6050通讯要求,可以使用高速模式的I2C,这里设置如下。具体设置如图3所示。

5.I2C读写函数

void i2cWrite(uint16_t DevAddress, uint16_t MemAddress, uint8_t data)
{
        uint8 pData[1];
        pData[0] = data;
        HAL_I2C_Mem_Write(&hi2c1, DevAddress, MemAddress, I2C_MEMADD_SIZE_8BIT, pData, 1, 500);
}

uint8 i2cRead(uint16_t DevAddress, uint16_t MemAddress)
{
        uint8 data[1];
        HAL_I2C_Mem_Read(&hi2c1, DevAddress, MemAddress, I2C_MEMADD_SIZE_8BIT, data, 1, 500);
        return data[0];
}

6.MPU6050的初始化
void MPU6050_Init()
{
        i2cWrite(MPU6050_ADDR, PWR_MGMT_1, 0x00);        //½â³ýÐÝÃß״̬
        i2cWrite(MPU6050_ADDR, SMPLRT_DIV, 0x07);
        i2cWrite(MPU6050_ADDR, CONFIG, 0x06);

        //Ñ¡ÔñÁ¿³Ì
        #if GYRO_SCALE == GYRO_SCALE_250dps
        i2cWrite(MPU6050_ADDR, GYRO_CONFIG, 0x00);
        //gyro_coeff = 131.072;
        #endif
        #if GYRO_SCALE == GYRO_SCALE_500dps
        i2cWrite(MPU6050_ADDR, GYRO_CONFIG, 0x08);
        //gyro_coeff = 65.536;
        #endif
        #if GYRO_SCALE == GYRO_SCALE_1000dps
        i2cWrite(MPU6050_ADDR, GYRO_CONFIG, 0x10);
        //gyro_coeff = 32.768;
        #endif
        #if GYRO_SCALE == GYRO_SCALE_2000dps
        i2cWrite(MPU6050_ADDR, GYRO_CONFIG, 0x18);
        //gyro_coeff = 16.384;
        #endif

        i2cWrite(MPU6050_ADDR, ACCEL_CONFIG, 0x00);
}

7.MPU6050原始数据读取
int16 MPU6050_GetData(char REG_Address)
{
        int8 H,L;
        H = i2cRead(MPU6050_ADDR, REG_Address);
        L = i2cRead(MPU6050_ADDR, REG_Address+1);
        return (H<<8)+L;
}

网友A:
你好,我最近也在用cubeMx并将mpu6050移植到STM32F103VE上,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这一步上一直失败,我整了十几天了,整个人都要崩溃了。我使用的是 HAL_I2C_Mem_Read( )和HAL_I2C_Mem_Write( ).我一直没找到到底是哪里错了。我的i2c是使用16位读写方式。你能帮我看看吗,我的源程序我放在附件里了。感激不尽!

MPU60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最近也在用cubeMx并将mpu6050移植到STM32F103VE上,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这一步上一 ...

我没有你这个板子无法调试。
你测试过不经过dmp,直接读取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你这个板子无法调试。
你测试过不经过dmp,直接读取数据吗?

不经过DMP我能读取成功。网上基本都是用STD库的例子,我用HAL库就不行了,网上使用HAL库的例子太少了。光是整DMP这一项,我都弄了十几天了,一点进展都没有,dmp的官方资料我也看了,上面描述非常简陋。你那里可以调试下吗,不用STM32F103的也可以调的。我个人觉得,主要问题应该是在I2C读写配置上。

网友:
问题终于解决了,原来我的程序并没有错。问题出在,我使用的是ST-Link供电,电压偏低,导致无法正常读写EEPROMM。就这么个问题,竟然让我浪费了十天的时间。

网友:
为啥我用F1读的数是F4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