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压跟随器不行啊

楼主:
电压跟随器出来没有波形,我输入明明就是一个正弦波!!1

网友:
电路对么?器件型号用的对么?焊接有没有问题?供电有没有问题?好好去查吧。

网友:
发一个原理图出来吧,大家好帮你分析,还有你输入的正弦波的幅度,频率最好也说一下哦。

网友:
电路图发出来,电压跟随器,各个引脚的波形都是什么样的。输出是什么信号。

网友:
好好看下手册,看供电是否合适,有些芯片只能双电源供电;看带宽够不够,压摆率满足需要不。。。

网友A:
再补充下,有些芯片对跟随的电压范围是有要求的,信号太小,达不到跟随的条件也是不行的。关键还是要看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补充下,有些芯片对跟随的电压范围是有要求的,信号太小,达不到跟随的条件也是不行的。关键还是要看手册 ...

同意,每个芯片要求不一

网友:
这个你得看一下放大器的类型了,如果出入的信号阻抗很大,那就选择仪表放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