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512是不是EEPROM?

楼主:
可能是我把事情想的太简单,被AT24C512这颗料折磨快两天在没仔细看数据手册的情况下,按照自己(不)正常的理解写了驱动,单字节读写入正常
后来问题出在连续写入,发现读出来的数据总是不对,最后看到超过128字节后的数据是乱的
查数据手册才知道AT24C512的页写入最大只支持128字节,允许写入的次数是100000次,就像单片机的FLASH一样和AT24C02一点不像
再后来把驱动改成大于128字节时就分批写入,以为能解决问题
怕淘宝上买的便宜货容量不足,试着将所有的地址都写入一个0xaa或0x55后再读取出来判断是否正确,发现没有问题
然后按照正常的流程把将第一个字节写入0xaa,每次上电时判断不是0xaa就认为是新片子,进行初始化
后边对地址13写入128个字节的数据,下次上电时第一个字节的0xaa就成了0x00,加延时,改I2C频率,都没能解决
又做过一些读写测试,时好时坏。
怀疑可能是自己写的驱动有问题,昨晚回家把上次富士通活动时的MB85RC256V铁电存储器翻出来验证一下,通了
测试了很多次都正常,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可能是单次写入最大值为page,不能够在一次操作中跨page进行

网友:
有些norflash是这样的

网友:
从13开始写128应该是跨page了,128-byte

网友A:
楼上说的对。跨page了,但是一次操作是不能跨page的,第二次操作的128个字节其实正常写入了128-13个字节,超过128的会写到0-13的地址上,这个资料上应该有说明。

网友:
为什么铁电可以
MB85RC256V有中文手册

32K才循环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跨page了,但是一次操作是不能跨page的,第二次操作的128个字节其实正常写入了128-13个字节, ...

第一次正式和EEPROM打交道,把它想的太简单了。
像你说的那样,如果想实现对EEPROM的灵活读写看来还要在程序上做很多工作哦
要判断数据在哪页,长度是不是跨页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铁电可以
MB85RC256V有中文手册

32K才循环重来

谢谢老大,我想当然的把EEPROM想象成地址会自动后移了,这下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大,我想当然的把EEPROM想象成地址会自动后移了,这下明白了

hi 你好  我也在搞这块  可以留个QQ联系方式吗  谢谢

网友:
怎么连续写入呢?总是失败

网友:
跨页写数据,超过一页自动从该页首地址开始覆盖数据,需要有跨页判断,标记

网友:
正准备用AT24C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