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扯蛋】想DIY一个地下金属探测器,收集到一些探测方法

楼主:
查了一些资料加上@eric_wang的帮助总结出以下几种方法,不知道行不行的通,想做些实验看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8085-1-1.html
第一种是传统的LCR数字电桥,做一个大线圈,通过测量线圈的LCR值判断是不是有金属在附近,对于远距离探测没什么把握

第二种使用主线圈产生交变磁场,然后检测从线圈的电压变化,自己瞎想的,不知道什么原理

第三种是在网上查找到的脉冲涡流测方法,能检测出金属的类型和其它信息,可能需要比较高速的ADC采样,算法也会非常复杂,目前没发出可以远距离探测的资料

第四种是eric_wang提到的质子磁力仪,使用线圈给含有大量质子的液体极化,断电后通过线圈检测质子的旋进频率变化,对ADC的精度要求比较高,探测距离远,但是不知道怎么探测非磁性金属

第五种是一种传说比质子磁力仪更精密的磁通门传感器,灵敏度可达到0.01nT,使用激励线圈产生固定频率的交变信号使铁芯在磁化和饱和状态下变化,通过检测感应线圈中偶次谐波变化来检测外磁场,感觉挺简单,能不能做出来就不好说了,对ADC和DAC的精度和速率要求都比较高

第六种是射频回波检测,利用金属对电磁波的反射原理,和汽车雷达类似,只是频率更低一些,探测距离远,范围广,目前水平有限不敢尝试

网友A:
最早的金属探测器,是使用两个振荡器。一个振荡器作为频率基准,另一个频率可调的振荡器的线圈置于地面。调整频率可调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使两振荡器频率相同。
当地下有金属物体时,可调频率振荡器振荡频率会变化,两振荡器频率不同,产生差频可以被耳机听到。
此法电路最简单。

网友B:
Good,只要能发现点什么,就可以不再当电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早的金属探测器,是使用两个振荡器。一个振荡器作为频率基准,另一个频率可调的振荡器的线圈置于地面。调 ...

这种方法有点类似TI的LDC1000涡流传感器的原理,我使用LDC1000试过,可能是振荡频率太高,对人体和花草树木这类的东西也很敏感。
另外试过使用大线圈也没法提高探测距离
在网上找到一些高端的地址金属探测器,一搬都要在一万元以上,探测距离更远,有的提到探盘使用两个线圈,估计不是这种简单的探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Good,只要能发现点什么,就可以不再当电工了!

当了电工才能设计金属探测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