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量

楼主:
 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把我定义的信号量在其他.c文件里用,说白了就好比裸机里的变量,在.h文件里用external声明就可以了,ucosii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为什么每次问这种问题都没有什么人回答啊?

网友A:
1、你可以把定义好的信号量作为全局变量,在需要用的地方 extern 就行的了;
2、把使用信号量逻辑封装为方法,例如:cache_lock(),cache_unlock(),再把这些方法名放到头文件中声明,需要用的地方,直接#include 头文件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你可以把定义好的信号量作为全局变量,在需要用的地方 extern 就行的了;
2、把使用信号量逻辑封装为方 ...

能不能讲讲方法二,举个例子最好了,谢谢,感觉方法一有点别扭,extern一般是在头文件里的,不习惯用在.c文件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讲讲方法二,举个例子最好了,谢谢,感觉方法一有点别扭,extern一般是在头文件里的,不习惯用在.c ...

extern 不一定局限于头文件,.c文件,甚至方法内部都可以增加extern,就在你使用的上一行extern就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tern 不一定局限于头文件,.c文件,甚至方法内部都可以增加extern,就在你使用的上一行extern就好啊

其实我的意思是不习惯在.c文件里用extern这个关键字,我知道它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