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看板子的pin数

楼主:
如题如题如题,allegro软件上要怎么才能看到板子的pin数啊???

网友:
report里面看

网友A:
TOP,bottom层显示下,---FIND栏钩选PIN------框住整块PCB板选中全部PIN  -----Display--ELEMENT-
查看LISTING:XXX  elements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P,bottom层显示下,---FIND栏钩选PIN------框住整块PCB板选中全部PIN  -----Display--ELEMENT-
查看L ...

谢谢~~你是画PCB的吧??对allegro比较熟悉不??以后有问题向你请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