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 5.15 STM32F446不显示疑问?

楼主:
手头有一款NUCLEO-F446的开发板,使用keil5开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不管是升级Keil5到5.15版本,还是升级库文件到2.7.0都不能解决?是keil 5 bug还是那块没有做好呢?
DFP2.4中已经说明添加了STM32F446,可惜没有,后来升级到2.7.0还是没有

器件列表截图:

网友A:
Keil5的bug比较多。看图是使用了Device Database,所以找不到,需要切换到Software packs才能看到。

在菜单的project->Select Device ... 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Keil5的bug比较多。看图是使用了Device Database,所以找不到,需要切换到Software packs才能看到。

在 ...

谢谢,这样是可以找到了

网友:
打开stm32f446例程可以,但是选择device database不行,需要在工程中选择器件可以

网友:
升级到5.17吧.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个问题 个别项目每次都会编译所有文件 按网上的方法不行 看来MDK现在的问题还真不少

网友:
5.17问题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