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在PCB图中查看封装的具体信息

楼主:
怎样在PCB图中或者是封装编辑器中查看封装的尺寸的信息,比如焊盘的内外直径大小拜托拜托~~~

网友:
如图可以查看焊盘的属性

网友:
做封装的时候注意把信息做全,然后要看的话点到封装里面可以看信息了。不然没有该项信息也没的看

网友A:
直接双击焊盘就弹出属性窗口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双击焊盘就弹出属性窗口了吧

问的是allegro

网友:
没有听说过,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