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955使用SBW调试不成功!!!

楼主:
G2955的引脚图上是有SBWTCK(1号引脚)和SBWTDIO(7号引脚)的,我想应该是可以用SBW调试的。

然后画了这样的原理图:

试着使用G2LaunchPad上的调试器对它进行调试,可是总是连不上器件:

现在不知到是电路有问题还是这颗芯不能使用SBW调试,希望坛友们帮忙看看

网友:
供电上面有问题吗

网友A:
电源也是从G2LaunchPad上取的,换G2553倒是没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也是从G2LaunchPad上取的,换G2553倒是没啥问题

你是板子自己做的,然后想用launchpad的仿真器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板子自己做的,然后想用launchpad的仿真器对吧

嗯,对,是这个样子的:(G2955可以用SBW,这没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对,是这个样子的:(G2955可以用SBW,这没有问题吧)

恩,没问题,那你测试一下这样子的芯片供电有没有问题,然后你看下复位电路那边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没问题,那你测试一下这样子的芯片供电有没有问题,然后你看下复位电路那边对不对

供电貌似没有问题,电压大约在3.55V,但是复位电路我没有给,这会有影响吗?

网友:
Lauchpad G2的仿真器不一定能支持呢,换个仿真器试试
或者试试RST脚加个上拉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貌似没有问题,电压大约在3.55V,但是复位电路我没有给,这会有影响吗?

楼下版主说的试试看哈,你是用G2的仿真器来下载对应的430芯片吗,另外参考下G2的数据手册,在官网有提供下载,中文版的

网友C:
看资料是支持SBW的,会不会事你板子的问题,有没接led的板子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资料是支持SBW的,会不会事你板子的问题,有没接led的板子没

有没接LED的板子,只连四个引脚貌似任然不可以,加了上电复位电路还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接LED的板子,只连四个引脚貌似任然不可以,加了上电复位电路还是不可以

看一下你的板子上C14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