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画板子,求大神指点

楼主:
请大神看看有不好的地方吗?(那个飞线是故意留的)

背面

背面

正面

正面

网友A:
第一次画板比俺强多了,,赞一个!
没仔细看,就说一点,下图这个地方,孔有那么大,即使信号线也过细了,毕竟连接的孔,要么补一下泪滴,只是建议。且整个板子看,线宽类型有点多,细的太细,不知有什么考虑。记住一点,线尽量短而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画板比俺强多了,,赞一个!
没仔细看,就说一点,下图这个地方,孔有那么大,即使信号线也过细了, ...

嗯,谢谢您的指点,我补了泪滴,线宽的话我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嘿嘿,谢谢,没有明显的错误就好

网友:
大概看着,还行。功率性信号走线是否加粗。旁路电容离核心元件是否近。很细的线,考虑补泪滴。正面的铺铜,边缘不太整齐。第一次画,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