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绕线电感的测试

楼主:
最近拿到一个公司新产品的电感,要求对其进行测试,看各项数据是否符合要求。如何进行测试?

网友:
电感的测试比较麻烦。
如果仅仅是测量电感量,可以用LCR电桥,对精度要求不很高的话,可以用电感表,甚至某些万用表都有电感档。测量其直流电阻,当然可以用电桥,粗略测量可以用万用表。
但若需要测量其它参数那可是很麻烦。例如通过某值直流电流时的电感量,则需要提供可变的电流源,同时测量电感。若要测量磁特性则更麻烦。
所以,需要先弄清楚需要测量什么参数以及精度,再考虑采用何种方法及测量设备。

网友:
直接上矢网简单方便,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哦哈哈哈
淘宝店铺:http://shop60936514.taobao.com/?spm=2013.1.0.0.4lAmV3
本小店都是自主研发,低噪放、小功率功放、混频器、LC滤波器、

网友:
合适的方法要看待测电感是用在哪里的,参数设计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