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J-Link使用SW-DP模式连接不上的解决办法之一

楼主:
最近使用以前买的原子开发板配套的j-link下载器,最近使用SW模式突然不行了,识别不了单片机了,但是刚好手里的原子开发板还在,插到那个开发板上的jtag接口又能识别这个芯片,所以就感觉这个下载器应该还是好的,只是那里有点小问题。
然后就是一下午的排查线路,排查最小系统的问题,因为是用一个stm32L051k8在一片TQFP32的万用板上焊接的最小体统,是使用jlink给芯片供电,所以我就查了下这个jtag的地线和 1  2脚的电压,发现都是0,但是这个也没法确定什么啊,还有种可能是下载的时候这个电压才上去的,反正一团浆糊,各种查资料,最后的解决办法是:

在jtag内部的AMS117这里接一个引线出来,和jtag的1 2脚连接上,再连上单片机的VDD,最后就能识别到这个芯片了。

如果以后还有谁遇到这种问题希望百度到我的帖子能帮到你。
下面附上一些参考图片和我的做法。

最后,刚才又实验了下,2可以不接,但是1必须接上。
至于原因,太累了,不想了,
今天双12还要抢东西装修....估计是哪里供电没供上
如果那个大神知道希望说出来探讨一下

网图,注意看这个12脚

网图,注意看这个12脚

引线出来给1 2 供电

引线出来给1 2 供电

最小系统,好简陋

最小系统,好简陋

网友:
我手指很短吗.....?

网友:
昨天我也试了用JIINK  的SWD模式给STM32下载调试,地和TCK TMS必须接  JLINK的1脚必须接3.3V  当然也可以在图上圈上焊个插针,然后用短路帽短接左边两脚  JLINK接口1脚就有3.3V了。

网友:
下图是我的

网友:
你这个方法更好,不知道你研究过为什么要这么接吗?我以前用SW下周,只接VCC ,GND和SW用的两根数据线,一共4线就可以用,现在还必须要跳一下,不知道为啥了

网友:
下次我也按你的方法来改造一下,谢谢你的方案

网友:
亲,我跟你一样的问题,把1,2脚短接了接到单片机的VCC也不行,有其他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