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覆不同形状的铜;

楼主:
请问大家有谁知道,PCB板覆圆形的铜,怎么办?

网友:
以前好像讨论过,用AD软件,其实也很好解决
当然也可以借鉴其他网友的方法
下面说一下简单方法
在需要铺铜的圆形出在Keepout Layer层画园
然后,按照常规铺铜命令
贴近画的园走铺铜的外框,,尽量不要走进这个园,也尽量不要出这个园线太远
画完一圈即可

最后记住把这个Keepout Layer层园再删除即可

网友:
随便找个图演示一下

网友:
再弄一个带网格的

网友:
参考下这个帖子,我在8楼的时候回复了下。楼主看看是否对您有帮助。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810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