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nrf24l01的控制晶振问题??

楼主:
我现在用三个nrf24l01,一个负责接收数据,剩下两个接收数据,,一开始我用的单片机的晶振是11.0592M,(TH1=0xFD),接受的数据是正确的,,但是当我把晶振都换为22.118时(TH1=0xfa),接受的数据没有了,,这是为什么啊,,,,,单片机程序我只改了TH1,其余的地方22.118的程序和11.0592的完全一样。谢谢!!

网友A:
发错板块,建议发到51单片机去

网友B:
会不会和你的通信时序有关 比如延时变短到芯片无法识别啦

网友C:
定时器是什么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错板块,建议发到51单片机去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是什么模式?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是什么模式?

是不是那个nrf和晶振有关啊,,我nrf的收发程序也没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和你的通信时序有关 比如延时变短到芯片无法识别啦

我也怀疑这个,,因为我是发送的温度信息,,,晶振换了,但是采集温度的时序我没改,,

网友:
准确说NRF24L01有自己的时序,你换了单片机的晶振之后,只要IO口的时序没有变,那么结果就不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