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5v继电器驱动电路

楼主:
使用这个电路  继电器不工作,STM32的io电压3.3v,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继电器驱动电路

继电器驱动电路

网友:
继电器的线圈电压是多少v的,VCC是多少v,检查下电路。

网友:
是+5v的,我直接接开发板上的 3.3v可以工作,使用io口控制时就不行了

网友A:
为了测试,我给的高电平,所以很奇怪

网友B:
你那个三极管没有完全导通需要开漏上拉到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测试,我给的高电平,所以很奇怪

测一下IO出来的电压,还有三极管基极的电压看看

网友:
加大对地电阻 减少io口出来所传串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三极管没有完全导通需要开漏上拉到12V

开漏上拉?

网友:
是啊,你基极最多5V,三极管处于放大区而不是饱和区,三级管处于半开的状态。
基极得到12V左右才能正常。

网友:
两个电阻的阻值,分别是多少呢。再测量一下,基极,和集电极的电压。io输出脉冲啊,持续的电平信号试过吗

网友:
i/o配置是否正确,另外电阻分压,基极电流多大,电流太小处于放大区,而不是饱和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