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把+-10V的信号转换成0~5V对吗

楼主:
有两路+-10V的信号 但是ADC只支持0~5V的范围 我试着画了一个电路 但感觉不对 求大神们帮我看看

网友A:
先按比例缩小,然后加偏置。

网友B:
+/-10V 的信号是 20V p-p ? 那么比例就不对,4:1的衰减啊。
两个运放+端的电压错了。设想输入是中点(0V),那么输出也应该是中点(2.5V),解下方程该知道运放输入端电压了。

网友:
为何用运放做衰减?
两路信号,最终是要分时使用,还是求两路的和,还是求差,还是什么运算结果,楼主并没有说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何用运放做衰减?
两路信号,最终是要分时使用,还是求两路的和,还是求差,还是什么运算结果,楼主并没 ...

最终输入到一个差分ADC的IN+和IN-输入端,应该是求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终输入到一个差分ADC的IN+和IN-输入端,应该是求差吧

既然是求差,那么
1、一个运放作反相;
2、一个运放求和、衰减并加入偏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V 的信号是 20V p-p ? 那么比例就不对,4:1的衰减啊。
两个运放+端的电压错了。设想输入是中点(0V) ...

对啊,这个都被我算错了
我再好好想下
解方程对我来说有点小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按比例缩小,然后加偏置。

这个方法可行

如果使用放大器做一次转换,没法实现,对吗?我使劲算了几次好像都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求差,那么
1、一个运放作反相;
2、一个运放求和、衰减并加入偏置。

老大,我研究了很长时间,感觉都没法通过一次放大器把信号转成我要的效果
2楼说的先按比例缩小,然后加偏置,我按他的办法试了,可以实现。
除了一楼说的这种方法,还有没有更好一点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我研究了很长时间,感觉都没法通过一次放大器把信号转成我要的效果
2楼说的先按比例缩小,然后加 ...

我在6楼所说,与2楼所说,并无不同。
所谓“衰减”,就是2楼所说“按比例缩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求差,那么
1、一个运放作反相;
2、一个运放求和、衰减并加入偏置。

老大的意思是反向衰减后再加偏置吗?
一个运放求和又是什么意思?
两路信号分别输入到同一个ADC的IN+和IN-差分输入端,是不是两路信号做同样的处理”反向衰减后再加偏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的意思是反向衰减后再加偏置吗?
一个运放求和又是什么意思?
两路信号分别输入到同一个ADC的IN+和 ...

如果你的意思是两路信号分别加到ADC的差分输入端以实现减法,那么根本不必像我6楼所说反相,然后求和。只要按照2楼所说就够了。

网友:
2个电阻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