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文档下载器

楼主:
 原本在百度还有好几百的积分,但是后来积分换财富,财富又变RMB,越来越不经用,现在分享一下我的工具,文档下载器。再也不用担心没财富值了。

文档下载

网友:
好样的!!victory:

网友:
这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必须收藏起来,要不然以后就没这么好的机会了

网友:
还有积分,这个东西暂时还用不到,不过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哦,这么好的东西

网友:
百度文档下载器,这东西不错,下来试用试用,再也不用担心没钱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万能的百度也有免费下载器?必须谢谢楼主
顶,,
以前豆丁有下载器,挺好用。

网友:
只能下载pdf格式的么?

网友:
下载的时候才发现半年前已经下过一个啦

网友:
试试,一般这样的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使用期限吗?

网友A:
贫僧生平最讨厌广告和流氓插件,丢个免安装,没广告的版本...

iDocDownV3.0.8.exe

网友:
下载一个来用用看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贫僧生平最讨厌广告和流氓插件,丢个免安装,没广告的版本...

用了一下看看效果,发现其实原理像是截图下来,然后再转成PDF格式,因为在原文档中可以对文字进行选择,在下载下来的文档就不行,这应该也是为什么不需要积分的原因了

网友:
用过,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下载好的文档或者pdf(默认会自动转换成为PDF格式)要在关闭这个软件之前转移到其他文件夹中去,否则就会消失(准确的说是被自动删除),也就相当于白忙活了一趟。
ps:有部分文档下载不了也是事实。不过软件还是相当的方便好用的。

网友:
下一个试一下。

真正的幸福不是靠加法,而是靠减法,生活从来都是越简单,越幸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了一下看看效果,发现其实原理像是截图下来,然后再转成PDF格式,因为在原文档中可以对文字进行选择, ...

是滴,实在偷懒的话可以结合ABBYY OCR一下,文字转图片再转文字,懒人总有妙招。小文档没什么优势,几十页的文字OCR一下确实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滴,实在偷懒的话可以结合ABBYY OCR一下,文字转图片再转文字,懒人总有妙招。小文档没什么优势,几十 ...

谢谢你的妙招,下次试试看效果如何

网友:
用过这个软件。有时候,文件比较大的时候,容易中断,只好从新下载。用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