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电赛四旋翼试做进程贴(mpu6050)顺便提问关于调试代码,和PC通讯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基于R5F100LE的mpu6050姿态解算。
上一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7698-1-1.html是关于电机和电调的,此为背景。

先贴代码,main函数里的:
mpu6050.h是自己找的,有一大堆寄存器地址的定义和:IIC读函数Single_ReadI2C(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IIC写函数Single_WriteI2C(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unsigned char REG_data)
以及6050用户初始化函数R_MPU6050_UserInit()函数
main函数里的内容是将X轴加速度计高八位值寄存器  ACCEL_XOUT_H  给  data  ,我首先想的是把data的值通过串口传给电脑以验证,而且方便调试。

#include "r_cg_macrodriver.h"
#include "r_cg_cgc.h"
#include "r_cg_serial.h"
#include "r_cg_timer.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r_cg_userdefine.h"

unsigned char add;
unsigned char tx_buf[20];
unsigned char rx_buf[20];
unsigned char rx_len,tx_len;
unsigned int cnt;

然后发现。。。。我并不会和PC通信。。。

然后我又找了一个程序,原文在这里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20209-1-1.html,侵删。这个程序是专门与PC通信的,而且看样子作者挺成功的。贴出代码:
void main(void)
{
    R_MAIN_UserInit();

{
        uint8_t i;
        uint8_t t='2';
        uint8_t a[4]={"123\0"};
        R_UART2_Start();R_UART2_Send(a,4);
    while (1U)
    {

       for(i=0;i<100;i++)
       {
               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

    }

}

}

我也下了和作者一样的串口调试助手:

但是还是不会向电脑发送数据,貌似CS+中的debug tool与串口调试助手不能一起使用那个串口?

此处坐等大神。

串口调试助手SSCOM42

串口调试助手SSCOM42

网友:
一楼有些问题,IIC读数据代码没有贴完全
int data;

void R_MAIN_UserInit(void);

void main(void)
{
    R_MAIN_UserInit();

    //R_TAU0_Channel0_Start();
    R_MPU6050_UserInit();
    while (1U)
    {
        //SCL = P60( 17 ),SDA = P61( 18 )
        data = Single_ReadI2C(ACCEL_XOUT_H);        //ACCEL_X

    }

}

网友:
说说具体问题:
1.与计算机进行通信用哪个,是特定UART2么?
2.串口调试中的具体步骤,因为串口调试助手也在占用串口,在调试助手那里打开串口后,在CS+上debug程序总是不成功,显示Cannot run debugger and a utility at the same time,而在CS+上debug程序成功后在助手上总是打不开串口。

网友:
也不想做完全的伸手党。。。大神们如果有什么好的帖子,发来链接我自己看,自己找了几天没有中意的答案。

网友A:
1、单片机上的UART 或者USART都可以,或者用USB模拟出一个UART来也可以,前者需要一根USB转TTL的线,后者直接与电脑用usb线连接就可以。
2、串口调试助手,首先要在我的电脑里看串口的端口号,波特率等参数跟你实际(单片机)是否相符,完了打开串口调试助手,选对应的串口号,设置参数,打开串口,如果单片机程序正确并且使用串口发送就可以接收到数据了,PC上串口一个程序使用后,另一个程序是不能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单片机上的UART 或者USART都可以,或者用USB模拟出一个UART来也可以,前者需要一根USB转TTL的线,后者直 ...

感谢解答。。。

我按照步骤做了一下,发现几个问题。
1.我用的是RL78 EZ Emulator仿真板,是不是这个仿真板不支持串口通信?我看上面并没有PL2303并没有FT232并没有CH340等等?
2.不知道以下我的理解对不对: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打开串口后,串口被使用,这时候在CS+上点击downloads the program to the debug tool 进行下载仿真调试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下载也要用串口。所以要接收数据,只能先把HEX烧写进板子,然后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打开串口,再用USB转TTL的线连接板子与PC,实现通信。

上课做实验这块没有完全理解,还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解答。。。

我按照步骤做了一下,发现几个问题。
1.我用的是RL78 EZ Emulator仿真板,是不是这个 ...

1、仿真板是用usb线连接的PC和板吧,就像我之前回答的,串口常见有两种,一种是硬件电平转换,通常要有一个芯片,2302或者340等等,另一种是芯片自己模拟出来的,比如直接用USB转串口,用户自定义协议或CDC实现,你理解了这个,或许就解开你第一个问题的结了
2、没有用用过瑞萨的芯片,所以你这个仿真板不是太明白,debug也是通过这个串口?你用了哪些硬件没看见图,所以不是很明白

网友A:
有一个办法就是你看debug和下载程序用的那个串口,然后你避开这个串口,用另外一个,我指单片机上,这样在电脑上就有两个串口了,板子上不会只有一个串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办法就是你看debug和下载程序用的那个串口,然后你避开这个串口,用另外一个,我指单片机上,这样在 ...

明白了,我试一下另外的串口,有一些英文的产品文档还需要再看看。

回答的很仔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