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mc3306a

楼主:
我用ti 的mc3306a 这个电源ic,其中有一个公式我总是验证不正确,求解答。图中的Vsat是说的整流管5819的反向极限电压40v吗?如果按照图上所示的公式,计算出来差不多差别有10倍哦。哪里不对

网友A:
好像没有说清,是TI的的什么芯片,
TI有mc3306a? 5819是肖特基反向峰值40V没错。
看电路是个升压芯片电路

不知道哪个公式没有验证正确
Vout=1.25(1+R2/R1),R1=2.2K,R2=47K,这个公式按图中参数是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说清,是TI的的什么芯片,
TI有mc3306a? 5819是肖特基反向峰值40V没错。
看电路是个升压芯片电 ...

电源IC ,我要做一个反向的15V电路,需要计算下输出电流,根据上面的图的计算公式,Rsc和Iout是有关系的,也和Vsat有关系,但是如果是以Vsat=40的话,就算不出来Iout=175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说清,是TI的的什么芯片,
TI有mc3306a? 5819是肖特基反向峰值40V没错。
看电路是个升压芯片电 ...

当然,现在我只是以这个IC的升压的公式来验证计算的正确性。上图也是升压的典型图和典型计算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IC ,我要做一个反向的15V电路,需要计算下输出电流,根据上面的图的计算公式,Rsc和Iout是有关系的 ...

输出电流与占空比有关
请问这个是TI的哪款芯片,,好像没有mc3306a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与占空比有关
请问这个是TI的哪款芯片,,好像没有mc3306a啊

,少打了一个3    MC33063A.
查看详情
  datasheet上所示的。Rsc=0.3/Ipk。 Ipk=2Iout(ton/toff  +1)。Ton/Toff 里面的计算公式,就在上图所示,没理解Vsat是哪个参数。Vf应该是指1N5819的电压降。如果Vsat理解成反向极限电压40V,那计算出来就根本不对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少打了一个3    MC33063A.
查看详情 ...

Vsat应该是指内部达林顿管的饱和压降,不知道对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sat应该是指内部达林顿管的饱和压降

如果是内部的,那他为什么写是需要用户自己确定的参数。
The user must determine the following desired parameters:
Vsat = Saturation voltage of the output switch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内部的,那他为什么写是需要用户自己确定的参数。
The user must determine the followin ...

当34063做输出大电路输出时,需要外接三极管,此三极管与内部达林顿管组成三级放大,当到达总饱和压降时内部损耗最大,此时的Vast约等于3个之和,也就是说没有外接三极管,就是指内部达林顿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