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小钢炮蓝牙音箱死机。。。电源的改进

楼主:
收到了TI寄来的小米小钢炮蓝牙音箱很兴奋,是听了一下,音质不错,拿在手里超有震感,就是声音略小一点。。。高端大气上档次,很喜欢。。。

但是问题来了,由于我在不链接蓝牙的情况下,让它自动关机,不知道是不是小米蓝牙音箱的程序漏洞,导致自动关机就再也开机不了了。。。

我上午也搜索了很多,这种现象很多,各种处理方案,其中有一个解决办法是,使用小米电源唤醒,充电再拔掉再充电。。。好神奇的解决办法,我尝试了此办法不行。。。

由于小米小钢炮蓝牙音箱没有电源开关键,搞的很尴尬。。。重启也没着陆。。。

自己动手吧,给小钢炮装一个电源开关。。。

拆卸很简单,将底部的面皮撕下,可以看到4个螺钉,将螺钉拧下,底盖就会脱落,如果再深一步拆卸,我怕会破会音响密封性,即影响到音质,就没敢再往下拆了。。。

首先拆开是这样的,为了不破坏密封性都是小心翼翼的打开

添加开关在什么位置呢。。。好像只有电池的电源线可以剪断,初步测试了一下,是可以重新复位小钢炮的,开关就加在电池上。。。
开始布局,选用一个拨动开关,使用手钻打孔,安装,再打上胶

最后组装起来。。。

哈哈,电源开关完美融入,没有破坏音质,再也不担心小钢炮死机了。。。

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里只有这种开关。。。将就着用

好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刚收到还没来得及使用
如果遇到类似问题可以效仿楼主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这个按键好突兀啊

网友B:
  长按不就是开关机吗?是不是要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按不就是开关机吗?是不是要充电了?

小钢炮有死机现象,开关按就不顶用了

网友C:
好神奇,,还没遇到死机的情况。一直都是长按开机,长按关机。这个开关好。。。为什么不买个更小一点的开关?

网友D:
“由于我在不链接蓝牙的情况下,让它自动关机,不知道是不是小米蓝牙音箱的程序漏洞,导致自动关机就再也开机不了了。。。”
还真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神奇,,还没遇到死机的情况。一直都是长按开机,长按关机。这个开关好。。。为什么不买个更小一点的开关 ...

手里只有这种开关。。。将就着用

网友E:
求教楼主是如何拆开的,我有个NXP定制的,一直想拆开看看,没有办法打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求教楼主是如何拆开的,我有个NXP定制的,一直想拆开看看,没有办法打开

从楼主提供的照片上看,四个支撑胶垫扣下来就是螺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楼主提供的照片上看,四个支撑胶垫扣下来就是螺丝吧?

我试了,那四个垫脚拆掉后什么也没有

网友G:
如何拆解,楼主能否讲得详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何拆解,楼主能否讲得详细些?

很好拆卸,把底面的面皮撕掉,就可以看到螺钉,拧下就可以看到内部电路,如果再拆深一点有可能会破坏音响密封性,即音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楼主提供的照片上看,四个支撑胶垫扣下来就是螺丝吧?

很好拆卸,把底面的面皮撕掉,就可以看到螺钉,拧下底座就会脱落,就可以看到内部电路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死机现象

网友:
楼主这么厉害就解决了死机问题啊啊
这个可以用U盘播放音乐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由于我在不链接蓝牙的情况下,让它自动关机,不知道是不是小米蓝牙音箱的程序漏洞,导致自动关机就再也开 ...

这个问题不存在,小米音箱会自动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不存在,小米音箱会自动休眠

哦哦,那就好。还没试过呢。

网友:
我的小音箱开关实在底下的,也不是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不存在,小米音箱会自动休眠

没这个问题最好,如果真遇到死机无法开启,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这个问题最好,如果真遇到死机无法开启,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我不会告诉你,你已经救活论坛的一个音箱了

网友:
好帅气的小开关!

网友:
按銉的柄太长了,很容易撞断的,楼主。。。。。

真正的幸福不是靠加法,而是靠减法,生活从来都是越简单,越幸福。

网友:
楼主可以不吧整个按键漏出来的,伸个按键柄就可以了
另外,不知道是不是电池放电,电压太低了,保护了?而用的充电管理芯片不支持0电压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