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现实远端消防机器人组进度贴:STM32F746用模拟I2C(二)--读取MPU6050

楼主:
上次用F7的模拟I2C读取了电子罗盘的数据 ,但是无法读取MPU6050的数据,经过稍稍的改动现在成功读取了MPU6050的数据源码和图片如下
/*********I2C*********************/
uint32_t I2CStep;
void I2C1_Delay(void)
{
        I2CStep=50;
        while(I2CStep--);
}
uint8_t I2C1_Start(void)
{

        I2C_SDA_OUT();

        I2C1_SDA_H;
        I2C1_SCL_H;
        I2C1_Delay();
        I2C1_SDA_L;
        I2C1_Delay();
        I2C1_SCL_L;
}
void I2C1_Stop(void)
{

        I2C_SDA_OUT();

   I2C1_SCL_L;
   I2C1_SDA_L;
   I2C1_SCL_H;
   I2C1_Delay();
   I2C1_SDA_H;
   I2C1_Delay();
}
void I2C1_Ack(void)
{

        I2C1_SCL_L;
   I2C_SDA_OUT();
   I2C1_SDA_L;
   I2C1_Delay();
   I2C1_SCL_H;
   I2C1_Delay();
   I2C1_SCL_L;
}
void I2C1_NAck(void)
{

                I2C1_SCL_L;
   I2C_SDA_OUT();
   I2C1_SDA_H;
   I2C1_Delay();
   I2C1_SCL_H;
   I2C1_Delay();
   I2C1_SCL_L;
}
uint8_t I2C1_WaitAck(void)
{

uint8_t tempTime=0;

        I2C_SDA_IN();

        I2C1_SDA_H;
        I2C1_Delay();
        I2C1_SCL_H;
        I2C1_Delay();

        while(HAL_GPIO_ReadPin(GPIOB, GPIO_PIN_9))
        {
                tempTime++;
                if(tempTime>250)
                {
                        I2C1_Stop();
                        return 1;
                }
        }

        I2C1_SCL_L;
        return 0;
}
uint8_t I2C1_SendByte(uint8_t SendByte) //
{

                uint8_t i=0;

        I2C_SDA_OUT();
        I2C1_SCL_L;//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i=0;i<8;i++)
        {
                if((SendByte&0x80)>0) //0x80  1000 0000
                        I2C1_SDA_H;
                else
                        I2C1_SDA_L;

                SendByte<<=1;
                I2C1_SCL_H;
                I2C1_Delay(); //发送数据
                I2C1_SCL_L;
                I2C1_Delay();
        }
}
uint8_t I2C1_ReceiveByte(void)  //
{

         uint8_t i,Dat = 0;
         I2C1_SDA_H;
         I2C1_SCL_L;
         Dat=0;
         for(i=0;i<8;i++)
         {
                I2C1_SCL_H;//???????[???],????????
                I2C1_Delay();
                I2C1_Delay();
                I2C1_Delay();
                Dat<<=1;
                if(I2C1_SDA) //?????
                {
                        Dat|=0x01;
                }
                I2C1_SCL_L;//?????????
                I2C1_Delay();
                I2C1_Delay();
                I2C1_Delay();//???????
         }
         return Dat;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uint8_t I2C1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int8_t i=0,receive=0;

   I2C_SDA_IN();
   for(i=0;i<8;i++)
   {
                   I2C1_SCL_L;
                I2C1_Delay();
                I2C1_SCL_H;
                receive<<=1;
                if(HAL_GPIO_ReadPin(GPIOB, GPIO_PIN_9))
                   receive++;
                I2C1_Delay();
   }

           if(ack==0)
                   I2C1_NAck();
        else
                I2C1_Ack();

        return receive;
}
/*******MPU6050****************/
void PMU6050_WriteReg(uint8_t reg_add,uint8_t reg_dat)
{
        I2C1_Start();
        I2C1_SendByte(MPU6050_SLAVE_ADDRESS);
        I2C1_WaitAck();
        I2C1_SendByte(reg_add);
        I2C1_WaitAck();
        I2C1_SendByte(reg_dat);
        I2C1_WaitAck();
        I2C1_Stop();
}

void PMU6050_ReadData(uint8_t reg_add,unsigned char*Read,uint8_t num)
{
        unsigned char i;

        I2C1_Start();
        I2C1_SendByte(MPU6050_SLAVE_ADDRESS);
        I2C1_WaitAck();
        I2C1_SendByte(reg_add);
        I2C1_WaitAck();

        I2C1_Start();
        I2C1_SendByte(MPU6050_SLAVE_ADDRESS+1);
        I2C1_WaitAck();

        for(i=0;i<(num-1);i++){
                *Read=I2C1_Read_Byte(1);
                Read++;
        }
        *Read=I2C1_Read_Byte(0);
        I2C1_Stop();
}

void MPU6050_Init(void)
{
        I2C1_Delay();
        I2C1_Delay();
        I2C1_Delay();
//        MPU6050_PWR_MGMT_1_INIT();
        PM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PWR_MGMT_1, 0x00);             //解除休眠状态
        PM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SMPLRT_DIV , 0x07);            //陀螺仪采样率
        PM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CONFIG , 0x06);
        PM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ACCEL_CONFIG , 0x01);          //配置加速度传感器工作在16G模式
        PM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GYRO_CONFIG, 0x18);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0x18(不自检,2000deg/s)
}
void MPU6050ReadID(void)
{
        unsigned char Re = 0;
    PMU6050_ReadData(MPU6050_RA_WHO_AM_I,&Re,1);    //读器件地址
//     printf("%d\r\n",Re);
}
void MPU6050ReadAcc(short *accData)
{
    uint8_t buf[6];
    PMU6050_ReadData(MPU6050_ACC_OUT, buf, 6);
    accData[0] = (buf[0] << 8) | buf[1];
    accData[1] = (buf[2] << 8) | buf[3];
    accData[2] = (buf[4] << 8) | buf[5];
                printf("AccX = %d  ",accData[0]);
                printf("AccY = %d  ",accData[1]);
                printf("AccZ = %d  ",accData[2]);
}
void MPU6050ReadGyro(short *gyroData)
{
    uint8_t buf[6];
    PMU6050_ReadData(MPU6050_GYRO_OUT,buf,6);
    gyroData[0] = (buf[0] << 8) | buf[1];
    gyroData[1] = (buf[2] << 8) | buf[3];
    gyroData[2] = (buf[4] << 8) | buf[5];
          printf("GYROX = %d  ",gyroData[0]);
                printf("GYROY = %d  ",gyroData[1]);
                printf("GYROZ = %d\r\n",gyroData[2]);
}

void MPU6050ReadTemp(short *tempData)
{
        uint8_t buf[2];
    PMU6050_ReadData(MPU6050_RA_TEMP_OUT_H,buf,2);     //读取温度值
    *tempData = (buf[0] << 8) | buf[1];
}

void MPU6050_ReturnTemp(short*Temperature)
{
        short temp3;
        uint8_t buf[2];

        PMU6050_ReadData(MPU6050_RA_TEMP_OUT_H,buf,2);     //读取温度值
  temp3= (buf[0] << 8) | buf[1];
        *Temperature=(((double) (temp3 + 13200)) / 280)-13;
}

MPU6050加速度串口数据

MPU6050加速度串口数据

引脚图

引脚图

网友A:
请问楼主,开始无法读取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开始无法读取是什么原因呀

你复位了吗 ?  我这边下载进去就好使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