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量的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困恼了有一段时间了,
问题描述: 现在有两个任务,用Pend阻塞了,用的两个不同的中断去Post的,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程序在运行了一段时间后,Pend的任务进不去了,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不是说我没有Post,我额外的用了通信方式去Post这两个信号量,任务不进了,一开始,两种Post方式都是正常的),除了那两个任务不进外,其他任务很正常,比如,串口协议处理(用的消息队列),PID运算(用的是信号量),灯闪烁都很好,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先试试把那两个任务的优先级都调到高一点(就是比你当前的用户任务都高),然后看看这两个任务能不能运行?如果能,合理安排下其他任务的执行时间,可能是被高优先级任务一直抢占了,没有机会去执行。----个人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试试把那两个任务的优先级都调到高一点(就是比你当前的用户任务都高),然后看看这两个任务能不能运行 ...

都怪我没有说清楚,其实灯闪的任务优先级是用户任务中最低的,它很正常,其他高任务优先级也很正常,而我这两个任务的优先级处在中间,不是被别的任务给抢占了,要不然灯闪的任务也不可能做的,而是我试着用串口去Post,一开始是可以的,程序运行个一段时间,Pend不进去了,哎,其实我想了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当中断Post后,pend的任务进去后关了它对应的中断,要出去了才开此中断,可是,虽然实现了,总感觉哪里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