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P1501的问题

楼主:
在测试的时候,元件的输入电压为13.77V,输出电压4.99V。然后在元件前面加了一个万能表,准备测输入电流,此时的输入电压为13.73V,但输出电压却降到4.21V。用的二极管是MBR1045,电感是220uH  10A的,负载2.8A,元件是AP1501-5V的。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电感是220uH 是推荐值?有点大了吧
贴个电路出来看看

网友:
输入电容过小。或串入的位置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是220uH 是推荐值?有点大了吧
贴个电路出来看看

如图所示,是这个图的结构。因为它的电气特性和LM2576一样,所以选的也是220UH的。测电流时万能表串入的位置为VIN到1点,测电压是在VIN点测得。

网友:
我感觉和硅管压降有关

网友A:
建议用示波器测测带负载时的输出波形,还是怀疑外围有可能是电感、电容的参数选择的不合适
一般这种情况,如果主芯片没有问题不是假货,出现问题的无非是输入电容, 输出电容, 肖特基二极管以及电感,其中最关键的元件是电感和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示波器测测带负载时的输出波形,还是怀疑外围有可能是电感、电容的参数选择的不合适
一般这种情况, ...

没串电流表的时候好好的,输出正常。现在测的是9V,可调节的,就是那个反馈脚的电压变低了,没串电流表时的是1.24V,串入时的电流为1.16V?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示波器测测带负载时的输出波形,还是怀疑外围有可能是电感、电容的参数选择的不合适
一般这种情况, ...

波形也是平滑的直线,应该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走线有问题,一般要求注意反馈线要远离电感。还是要在测试中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