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跟AD7705参考电路一样但数据输出速率更高的芯片么?

楼主:
AD7705输出数据速率最高只能到500Hz,有点慢了,之前制板是用的7705,有跟AD7705参考电路一样但数据输出速率更高的芯片么?这样就不需要重新制板,直接换上就行了。

网友:
版主的意思是输入采样率可以到307.2KHz么?但是AD7705的输出数据更新速率只能到5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