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中走直角是否就一定错了呢?

楼主:
PCB中走直角是否就一定错了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暂时保留,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学习PCB设计的最初阶段,一定会听到这样的涓涓教诲:注意走线不要走直角,注意走完线后要进行补泪滴处理,注意最后要铺个铜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们造成了一种思维定势,那就是不走直线,补泪滴,铺铜是绘制一块PCB板子的基本要求,同时我们也会在评判一块板子走线是否合理,是否是一块优秀的板子的时候最先注意的就是这些细枝末节,如果连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没有很好的执行的话,那好像无疑是块不合格的板子。

然而在你的PCB设计生涯不断加长加深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有的时候走直角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不堪”,不补泪滴貌似有时候也没什么问题,不铺铜也没什么大不了。这时候你是否开始疑惑那些言之昭昭的理论了呢?那到底应该怎么去对待这些问题呢?

其实很简单,再大的真理也是建立有先决条件的。那么在走直线是否有错,是否要补泪滴,是否要铺铜这些看似正确却又能找出反例的理论上,是不是我们也要先看看这么处理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到底这么处理是出于什么方面的考虑呢?

文的一开始我说PCB中直角是否有错的答案我暂时保留,在这里我说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要看问题的先决条件,以及这么处理是为了规避什么问题和改善什么问题。

文的最后就是让大家来讨论讨论“怎么去对待PCB中走直角”这类问题。最后的最后,放上我从别的地方搬来的一个例子图来镇场子:

HP 3456A 六位半数字表

HP3456A 没有泪滴,几乎是故意走的直角(某些地方本来一个斜角走完,它偏要连续走几个直角),绝大多数地方没有铺铜。
右上角,拐直角不止,线宽还变小了?

直角、搭桥、铺铜,模拟就真的不能铺铜吗?

直角,45度斜线,任意角度斜线,方焊盘,圆焊盘,唯独不见泪滴...

~~~~~~~~~~

网友A:
我一直被教诲着“尽量不要走直角和锐角,顶层走线和底层走线最好是大致趋势是相互垂直”;其实自己画很简单的板子的时候,这些注意事项都没见到有什么影响额,毕竟板子很简单,不在这些问题的考虑范围之内。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给自己拿了个小板凳,坐看大神们讨论

网友B:
走直角不一定是错,好像是不好,主要看先走什么信号

网友:
mark,坐等讨论

网友:
最好不算直角,高速不能直角。低速的时候避免直角。

网友:
主要还是看信号的频率啊什么的,一般都没严格的要求。我以前公司别人搞的一块51的板子都是走的直角,产品用了好多年,也没啥问题。关键不是直角弯角,还是要看什么信号

网友:
主要是看要处理的信号频率有多高,频率很低的信号,直角不直角应该没有多少关系,

网友:
不太懂,只是经常看见PCB蛇形天线都是直角的,还是视情况而定的吧

网友:
倒是觉得没有什么故意做成直角。只是这个具体应用上走线不是特别影响性能。

网友:
坐等大神来解释

网友:
习惯性  不走直角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把,不过在没有全面理解电路的基础上还是依照这些基本规则布线比较合适,我个人觉得 哈哈

网友:
个人的理解,大神勿喷。
直角并不是一定不可以,也不是一定可以。
我个人理解这个铜线就如同我们的水渠一样。水渠大(线宽大)自然流过的电流就大,但是试想想比较湍急的水流,如果直接来个直角拐个弯,是不是显得有点太“突然了”。而且对直角那个拐点处的冲击很大。
我想对于频率较高的信号和大电流来说,直角不是一个很好的选则。当然了,对一些小电流的板子您一定要走直角,也未尝不可。试想想缓慢流动的小溪的水流来个直角,对直角的拐点的冲突并不那么强烈。
还有,这个直角的走线资料中说 会产生一些尖锐的“毛刺”(好像是毛刺,这个词语我给忘记了)
当然了,不少的资料中,都建议走线走钝角。
但是,也有不少人喜欢走直角,这样的走线到底会对板子的信号产生多大的影响必须要用数据来说。目前,我是没想到怎么用数据来说明。

网友:
本来就难有可以下“一定”结论的事,何况直角?
人民币印错了还能价值暴涨呢。

网友:
从应力角度来看,走直角也不可取,受热容易发生变形。仪器仪表有特殊性,量小成本高,有些东西看着并不规范,但可以通过校准矫正弥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走直角不一定是错,好像是不好,主要看先走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被教诲着“尽量不要走直角和锐角,顶层走线和底层走线最好是大致趋势是相互垂直”;其实自己画很简单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被教诲着“尽量不要走直角和锐角,顶层走线和底层走线最好是大致趋势是相互垂直”;其实自己画很简单 ...

加油加油

网友:
走直角看起来就别扭

网友:
半个小板凳,看看大神讨论

网友C(2016-01-08):
在低频下,走直角对信号影响不大,但高频时,走直角会导致信号走线阻抗不连续,造成信号反射等的一些对信号完成性不好的影响(高频时走圆弧线最好)。所以直不直角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定是否好还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