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的电源选择

楼主:
我们打算设计一个小音响,功放采用tpa3118d2,分频电路采用ne5532。功放的最大使用功率大概设置在15W到20W之间。现在NE5532需要使用正负15V来供电,求推荐一款电源。因为设计的需求,我们没有打算使用变压器来做电源,使用火牛来供电,火牛暂时也在待选状态。想选择一款合适的ic来做我们这一款的电源,减少对音频的音响。求推荐。开关电源的频率对音频会有串扰吗?我刚接触这一方便,应该去哪里找资料?百度翻出来的太范范了,有时候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电源部分需要做到PCB上,做成一个整体,其中就包括NE5532的正负电源,tpa功放的电源,还有其他单片机 ...

奇了怪了。
3楼说“电源的输入部分就是直流输入的”,5楼又说“电源部分需要做到PCB上,做成一个整体”。
猜测:你的“直流输入”电压不符合你的TPA3118D2和NE5532供电要求,所以想用一个非隔离的开关电源将你的“直流输入”转换成符合TPA3119D2和NE5532的电压。
如果是如此,直接说就是了,扯什么“火牛”?

网友B:
先搞清楚“火牛”是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搞清楚“火牛”是啥。

难度不是环形变压器吗?交转直后直流输出的变压器。我们不打算在产品里面设计变压器,电源的输入部分就是直流输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难度不是环形变压器吗?交转直后直流输出的变压器。我们不打算在产品里面设计变压器,电源的输入 ...

既然“电源的输入部分就是直流输入的”,那就用这个直流电源好了。
如果实验时没有这样的“电源的输入部分就是直流输入的”电源,买一个或者借一个实验室用可调输出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既然“电源的输入部分就是直流输入的”,那就用这个直流电源好了。
如果实验时没有这样的“电源的输入部 ...

哥,电源部分需要做到PCB上,做成一个整体,其中就包括NE5532的正负电源,tpa功放的电源,还有其他单片机控制部分的电源(这个就不考虑放在这个PCB上),等等。现在我需要的就是正负电源和功放的电源。15V的功放大概在1A左右,还有NE5532的电流消耗没有计算。直流输入,不可能在PCB上搭建变压器哦

网友D:
看来楼主真的是“我刚接触这一方便”,叙述感觉很别扭。既然这样,就别要求这、要求那的了,直接交给别人帮你做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真的是“我刚接触这一方便”,叙述感觉很别扭。既然这样,就别要求这、要求那的了,直接交给别人帮 ...

抱歉,打错字了,我确实也是刚接触这一方面,我也在努力学习,不懂的地方我就发出来咯,可能叙述有些不好,但我还是想了解。如果能指点我,我非常感谢

网友D:
想学习的话,看有没有功放的套件,可以买一套自己边焊边学。但这对理论学习的帮助不大,建议还是系统地学一下理论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度不是环形变压器吗?交转直后直流输出的变压器。我们不打算在产品里面设计变压器,电源的输入 ...

既然知道“火牛”是变压器,那你为何要说“我们没有打算使用变压器来做电源”,这岂不是矛盾?环形变压器也是变压器,跟日型铁芯的变压器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从你的回复上看,应为你的描述有误,但概念还是不对。不论是环形还是日型变压器的输出只会是交流,后面要跟整流、滤波环节后才能变成直流。
对于噪声敏感的运放电路,电源应保证尽量小的纹波,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后,配合线性稳压器是最简单且性能可以轻松做的较高的电源,对于初学者应优先考虑。开关电源也可以做到低纹波,但让初学者设计这样的高性能开关电源是不切实际的,除非去购买成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奇了怪了。
3楼说“电源的输入部分就是直流输入的”,5楼又说“电源部分需要做到PCB上,做成一个整体” ...

谢谢,你说的非常对,是我对整个的描述的问题和概念理解的问题,以后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知道“火牛”是变压器,那你为何要说“我们没有打算使用变压器来做电源”,这岂不是矛盾?环形变压器 ...

谢谢,是我概念理解错了, 我一直以为是火牛在内部整流后再变压输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说的非常对,是我对整个的描述的问题和概念理解的问题,以后注意。

这么多网友回复,楼主却不再继续了。是改主意了?
开关电源可以用于音频设备,但对设计的要求比较高,尤其是开关电源和音频放大在同一块电路板上的布局。这不是“选择一款合适的ic来做”能够解决的,诚如10楼chunyang所说,需要相当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知道“火牛”是变压器,那你为何要说“我们没有打算使用变压器来做电源”,这岂不是矛盾?环形变压器 ...

嗯,如果我使用一个较好的12V的开关电源,我的需求就是NE5532的正负供电和功放的+15V供电。我参考了下LM317,LM338的电路, lm317供负压,lm338供正压(需要大电流,功放部分最大功率可能会有1.3-1.5A)。不知道这样子做会不会导致阻抗不对,而导致NE5532的效果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学习的话,看有没有功放的套件,可以买一套自己边焊边学。但这对理论学习的帮助不大,建议还是系统地学一 ...

嗯嗯,我回去验证效果的,想确认下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网友回复,楼主却不再继续了。是改主意了?
开关电源可以用于音频设备,但对设计的要求比较高,尤 ...

嗯,如果我使用一个较好的12V的开关电源,我的需求就是NE5532的正负供电和功放的+15V供电。我参考了下LM317,LM338的电路, lm317供负压,lm338供正压(需要大电流,功放部分最大功率可能会有1.3-1.5A)。不知道这样子做会不会导致阻抗不对,而导致NE5532的效果不行。   或者说我直接使用15V的开关电源,然后在使用电荷泵变个负压来供给NE5532。NE5532是做一个电子分频来使用,消耗的电流应该不大

网友E:
12V直流电源,想得到正负电源,还想要15V,楼主好厉害的样子,不知道你的电路是怎么做到的。能不能晒晒。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V直流电源,想得到正负电源,还想要15V,楼主好厉害的样子,不知道你的电路是怎么做到的。能不能晒晒。

  我还没有验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如果我使用一个较好的12V的开关电源,我的需求就是NE5532的正负供电和功放的+15V供电。我参考了下LM3 ...

迄今你也没有说“电源的输入部分就是直流输入的”电压是多少。
TPA3118D2允许的供电电压范围相当宽,供电电压仅影响最大输出功率,不影响其它性能。如果能够直接使用“电源的输入部分就是直流输入的”,那是最省事的办法。
既然是音频放大,NE5532完全可以单电源工作,除非NE5532不是作为音频放大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迄今你也没有说“电源的输入部分就是直流输入的”电压是多少。
TPA3118D2允许的供电电压范围相当宽,供 ...

额,可能不是回复的你吧,功放和NE5532是打算用15V的,其中NE5532是做电子分频,区分高低音,然后通过功放放大,达到不同声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