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M36P63C的ADC端口内阻是多大?

楼主:
各位专家好,

    1、 我用的MCU是F28M36P63C,请问这款芯片的ADC端口内阻是多大?或者范围是多大?

    2、在AD端口外部采用电阻分压来测量某一电压时,在阻值选取时,需要有什么注意的?

    3、如果在AD端口外部设置一个RC滤波电路,请问R在选值时有何考量?R与AD端口内阻有何匹配关系?

    4、是否有必要在AD端口外部增加一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
俺原来想玩F28M25,没能买到,现在又出了M36?

1、 我用的MCU是F28M36P63C,请问这款芯片的ADC端口内阻是多大?或者范围是多大?

看看手册吧,说得很清楚。

    2、在AD端口外部采用电阻分压来测量某一电压时,在阻值选取时,需要有什么注意的?

电阻网络的等效阻抗远小于ADC的输入阻抗。

-----或,
    ADC输入部分为线性特性时,可以将其输入阻抗与外部网络统一考虑,而不爱“远大于”的约束。

    3、如果在AD端口外部设置一个RC滤波电路,请问R在选值时有何考量?R与AD端口内阻有何匹配关系?
同上,且,考虑其频响。

    4、是否有必要在AD端口外部增加一个电压跟随器?

参考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