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测量

楼主:
如图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要测量A处的电压信息,但是只允许从A处引出一根线,就是不能把B点作为参考点。A引出的线接入测量电路。这样是不可能测出A处有效信息的吧?

网友:
一根线怎么测量电压?
提出这个要求的人,不知道电压是什么?怎么会提出这么奇怪的要求?

网友A:
问题是有点晕,估计是没有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根线怎么测量电压?
提出这个要求的人,不知道电压是什么?怎么会提出这么奇怪的要求?

不是不知道电压,说的是一个系统,就像图中那个环路一样,如果以B做地测量A的电压时,不管怎么做一个浮地都会影响到系统,所以想办法在不接触B的情况下测电压。其实我也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有点晕,估计是没有说清楚

其实这个问题我刚看到的时候就觉得不可能,没有参考谈电压是毫无意义的,就是怕自己浅薄,有什么东西不知道,所以过来问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问题我刚看到的时候就觉得不可能,没有参考谈电压是毫无意义的,就是怕自己浅薄,有什么东西不知 ...

电压是两个电位之差,"一"就没有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是两个电位之差,"一"就没有差。

这样就没问题了,多谢

网友:
楼主说的很清楚,系统要求使用一根线来测量A点电压。

电压是相对的,要测量A点电压必须有相同的基准